Fatfs创建新文件失败

楼主(2018-04-27):
  emwin使用 启用 UTF-8 编码 。界面输入文件名,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出现创建不成功问题。Fatfs使用了cc936文件。请问各位高手除了将文件名由UTF-8转换GBK后,再创建文件的方法外,还什么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如果你用的fatfs,且使用utf-8 的话,推荐使用GB编码,或者文件名仅使用英文和数字。

emWin的GB2312和GBK全字库都有例子和教程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834&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