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时间与定时器时间的不对应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我在FreeRTOS中做了一个时间更新的任务,任务设置的优先级是最大的,但是统计的时间总是比实际的时间要慢,差不多每分钟要慢4秒左右;
程序中配置如下:
FreeRTOS的时钟频率是1000: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 TickType_t ) 1000 )
定时器Timer0的频率定的为20K:
void Timer0init(void)
{
        UINT32 u32ExtFreq;
        volatile UINT32 u32TimeOut = 0;
        u32ExtFreq = sysGetExternalClock()*1000;
        sysSetTimerReferenceClock(TIMER0, u32ExtFreq); //External Crystal
        sysStartTimer(TIMER0, 20000, PERIODIC_MODE); //20K
        sysSetTimerEvent(TIMER0, 1, (PVOID)IRQ_50us);
        sysSetLocalInterrupt(ENABLE_IRQ);
}

时间统计的程序如下所示:
while(1)
{
        time_a=sysGetTicks(TIMER0);time_b=xTaskGetTickCount();
        second++;
        if(second>59)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59)
        {
                minute=0;
                hour++;
        }
        if(hour>99)
        {
                hour=0;
        }
        vTaskDelay(1000);
        time_c=sysGetTicks(TIMER0);time_d=xTaskGetTickCount();
        sysprintf("\ntime_c-time_a=%d,time_d-time_b=%d\n",time_c-time_a,time_d-time_b);
}

但是串口输出的时间如下图所示,Timer0的时间并不是20000,而是21000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正常,任务调度这些都要占用时间。你这个抖动了1-2ms,时间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任务调度这些都要占用时间。你这个抖动了1-2ms,时间稍长。

那有什么好方法通过FreeRTOS获得精确的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好方法通过FreeRTOS获得精确的时间吗?

使用函数vTaskDelayUntil ()做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函数vTaskDelayUntil ()做延迟。

根据打印信息来看,FreeRTOS确实延时了1000个周期,但是Timer0并不是20000,我想确认的是他们没有对应上,timer0的时间应该是准确的,那是不是说明FreeRTOS的时间不对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打印信息来看,FreeRTOS确实延时了1000个周期,但是Timer0并不是20000,我想确认的是他们没有对应上 ...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的这个timer0的时间测试有问题。你想办验证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可以通过systick来计算,不要用这种延时累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