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多通道同时采样,有什么合适的方案吗?

楼主(2018-04-28):
想用STM32 H7 做16通道的8位ADC 采样功能,采样的频率是250KHZ
关键要求是16个通道必须“同一时刻采样”,然后再用采样保持,一个通道一个通道转换,不知道STM32H7的自带的ADC能不能搞定,求助论坛大神

网友A:
单ADC没法多通道的同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ADC没法多通道的同步采样。

那如果加一个外部的多通道采样保持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加一个外部的多通道采样保持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那可以的。

楼主:
多谢多谢,我先思考一下, 确定方案再请教

楼主:
我大概搜了一下保持器,比较常用的就是AD684,4通道的,淘宝查需要20块左右,我要是12通道的话,需要3片,感觉还是略贵的。
不过还是比两片AD7606便宜很多
楼主查价格都是在哪查的?digikey,mouser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搜了一下保持器,比较常用的就是AD684,4通道的,淘宝查需要20块左右,我要是12通道的话,需要3片 ...

ADI芯片,可直接官网订购: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l#product-samplebuy

网友C:
为什么不搞FPGA+A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搞FPGA+ADC

要使用H7自带的16 ADC,利用起来后,将节省一大笔开支。
16位分辨率,中高速采样,多通道同步采样的ADC芯片都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芯片,可直接官网订购: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amplifiers/specialty-amplifiers/sam ...

官网单价50美金,太贵了

楼主:
最后看来,用内部的ADC加外部采样保持器的方案还是太贵,还不如直接用2片7606来搞,买器件也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看来,用内部的ADC加外部采样保持器的方案还是太贵,还不如直接用2片7606来搞,买器件也方便

2片7606? 不如一片7616

网友A:
那还是7606吧,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片7606? 不如一片7616

7616有两个转换器,每个1Msps的速率,每个通道就是125K吧?达不到16个通道都是200KSPS的速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7606吧,简单省事。

对了,采集完之后,我还要用DMA发送到电脑上去,数据量大概是200K*16*2byte=6.4Mbyte=64Mbps,用STM32自带的100M网口控制器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片7606? 不如一片7616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7606是有采样保持器的,7616没有,不能做到16通道同步采样,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同步要同步到什么程度。  这几款芯片官网上有方案好似是“伪同步”。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同步要同步到什么程度。  这几款芯片官网上有方案好似是“伪同步”。你可以找找。

其实7606就是同步的(同时采样8个通道,然后再逐个转换),7616可以做准同步(两次取平均,均值的中间是“同步的”),我把ADI的器件都看了,7606比较好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采集完之后,我还要用DMA发送到电脑上去,数据量大概是200K*16*2byte=6.4Mbyte=64Mbps,用STM32自 ...

使用100Mbsp的网口,刚刚好,差不多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你的上位机软件一定要高度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100Mbsp的网口,刚刚好,差不多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你的上位机软件一定要高度优化。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7606就是同步的(同时采样8个通道,然后再逐个转换),7616可以做准同步(两次取平均,均值的中间是 ...

都比较好买。 推荐一个网站 ickey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比较好买。 推荐一个网站 ickey

看了一下,不错,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