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Scrollbar 产生水平滚动条没有反应 ?

楼主(2018-04-28):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Text(hItem, "Scrollbar Demo");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_hFrame = hItem;
            //
            // 初始化多行文本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MULTIEDIT_0);
            MULTIEDIT_SetText(hItem, AddressURL);
            MULTIEDIT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_ASCII);

            /* 使能多行文本的插入模式 */
            MULTIEDIT_SetInsertMode(hItem, 1);

            /* 将滚动条附件到多行文本控件 ,增加垂直滚动条 */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VSCROLL);
            /* 设置滚动条的宽度 ,垂直滚动条宽度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25);

        // ========================================================================
            /* 将滚动条附件到多行文本控件 ,增加水平滚动条 */
            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HSCROLL);   //这个产生水平滚动条没有反应 ??????????????
                                                                                                    // 貌似会产生两个垂直滚动条出来 ??????????
            /* 设置滚动条的宽度 ,水平滚动条宽度 */
            SCROLLBAR_SetWidth(hScroll, 15);

            break;

网友A:
当前显示的字符不够长,显示足够长,超过显示区,看看显示出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显示的字符不够长,显示足够长,超过显示区,看看显示出来了没。

你好,字符的长度超过了显示设定的区域也还是没有显示出来横向滚动条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字符的长度超过了显示设定的区域也还是没有显示出来横向滚动条啊 ?

帮你测试了,的确是个bug,没有办法添加水平滚动条,只能通过函数
MULTIEDIT_SetAutoScrollH(hItem, 1);使能水平个滚动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的确是个bug,没有办法添加水平滚动条,只能通过函数
MULTIEDIT_SetAutoScrollH(hItem, 1); ...

多谢多谢了啊,看来目前也只能这样使用了

这样的话,貌似滚动条的宽度不能够设置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水平滚动条的宽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