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CMSIS-DAP下载器的驱动文件inf安装,直接设备管理器导入即可,不要直接右击安装

楼主(2018-04-30):
将此文件放在桌面: armfly_CMSIS_DAP.7z (805 Bytes, 下载次数: 446)
=============

网友:
https://msdn.microsoft.com/zh-cn ... s/hardware/dn707976  这是微软关于USB串口免驱动的介绍。

关于usb串口驱动。 有些ghost系统可能缺失 usbser.sys文件,需要找到对应版本的文件复制到系统文件夹
1.下载文件usbser.sys文件到您的桌面上。

2.将usbser.sys文件放到提示丢失的文件的程序目录下。

3.如果第2步是行不通的。将文件usbser.sys到系统目录下。

C:\Windows\System (Windows 95/98/Me)

C:\WINNT\System32 (Windows NT/2000)

C:\Windows\System32 (Windows XP, Vista)

C:\Windows\System32 (Windows 7/8/2008r2)

C:\Windows\SysWOW64 (Windows 7/8/2008r2)

4.最后点击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svr32 usbser.sys后,回车即可解决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