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X1] 开箱折腾处女贴--在Linux下配合MCUXpresso开发RT1052

楼主(2018-04-30):
熬夜盖楼,有幸获得iMX-X1开发板,我就不多晒板子的图了,避免拉来仇恨
板子靓照

安富莱给的教程一般都是针对Keil的,我花了大半天尝试了在Linux下做开发,当然IDE选择官方的MCUXpresso咯,同样都是基于Eclipse,比起英飞凌的DAVE,意法的system workbench,NXP的这个IDE可以说是集大成者,非常牛掰,用了几次,感觉挺稳定,很炫酷。最主要的是免费啊,可以帮老板省钱。
前往官网下载安装MCUXpresso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这里选择Linux平台,当前的版本为10.1.1
使用MCUXpresso SDK Builder可以配置并下载适合自己需要的SDK软件包,该软件支持在线版,需要注册NXP账户才能使用。
1. 首先选择CPU型号:MIMXRT052
2. 给该版本的SDK取个炫酷的名字:iMX-X1-suda
3. 点击Build MCUXpresso SDK

4. 选择Host OS:Linux
5. 选择Toolchain:MCUXpresso IDE
6. 为SDK中添加一些中间件:FreeRTOS等(可选操作)
7. 最后点击Request Build制作属于你的SDK套件(需要耐心等待一会)
8. 完了以后下载SDK和文档到本地即可,文档中包含了API参考手册

1. 打开MCUXpresso IDE软件,指定一个新的工作空间。第一次打开软件可能需要稍等片刻,因为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些更新jar文件。对软件不熟悉的话可以阅读MCUXpresso IDE User Guide。该软件基于Eclipse,支持Marketplace,所以可以安装各种各样的插件,超级方便。默认下载的软件是免费版,其实MCUXpresso也有增强版,但是需要License。
2. 将刚才下载的SDK压缩文档拖拽到软件的Installed SDKs窗口,这样就完成了SDK软件包的安装

1. 新建一个工程,选择New C/C++ Project
2. 根据本地的SDK软件包选择器件类型
3. 选择器件:MIMXRT1052CVL5B
4. Project Type:C Project
5. SDK Debug Console:Semihost
6. 操作系统当前只支持FreeRTOS
7. 选择外设驱动和中间件
8. 选择使用的C库:Redlib
9. 选择使用的浮点类型:FPv5-SP-D6(HardABI)

点击确定,跳转到工程界面,main函数中除了初始化一些简单的外设外,只打印了hello world字符串(semi host)的方式。
点击锤子按钮,开始编译。编译后会提示各种RAM的使用率。
连接调试器,这里插入CMSIS-DAP调试器,点击Debug,会自动探测当前可用的仿真器。

MCUXpresso IDE已经支持类似于CubeMX的操作了,最近研究一下。
NXP这套开发流程其实还是很规范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尤其是SDK可以在线自定义,各个不同的版本同时存在IDE中,自由切换。Eclipse的跳转真的是很爽,海量插件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这个感觉不错

网友:
有一位大神现身,节日快乐

网友:
帮顶。干脆大神用linux搞一个示波器好了。。。

网友:
有个问题,我现在还没解决,如果想要调用板载SDRAM,需要一个初始化配置文件,而这个文件在MCUX软件中没有提供,

网友A(2019-04-17):
请问linux 下载的bin文件怎么安装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inux 下载的bin文件怎么安装IDE?

dpkg -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inux 下载的bin文件怎么安装IDE?

一般直接./xx.bin,如果提示不是可执行文件就需要用root权限chmod +x  xx.bin, dpkg是安装.deb文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