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009_CPU内部Flash读写例程

楼主(2018-05-01):
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把这里的测试地址  设置为块2 的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2     ((uint32_t)0x08100000) /* Base @ of Sector 12,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3     ((uint32_t)0x08104000) /* Base @ of Sector 13,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4     ((uint32_t)0x08108000) /* Base @ of Sector 14,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5     ((uint32_t)0x0810C000) /* Base @ of Sector 15,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6     ((uint32_t)0x08110000) /* Base @ of Sector 16, 64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7     ((uint32_t)0x08120000) /* Base @ of Sector 17,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8     ((uint32_t)0x08140000) /* Base @ of Sector 18,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9     ((uint32_t)0x08160000) /* Base @ of Sector 19,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0     ((uint32_t)0x08180000) /* Base @ of Sector 20,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1     ((uint32_t)0x081A0000) /* Base @ of Sector 21,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2     ((uint32_t)0x081C0000) /* Base @ of Sector 22,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3     ((uint32_t)0x081E0000) /* Base @ of Sector 23, 128 Kbytes */

数据写了一次之后  再写其他的数据就写不进去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果是块1的

楼主: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0     ((uint32_t)0x08000000) /* Base @ of Sector 0,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     ((uint32_t)0x08004000) /* Base @ of Sector 1,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     ((uint32_t)0x08008000) /* Base @ of Sector 2,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3     ((uint32_t)0x0800C000) /* Base @ of Sector 3,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4     ((uint32_t)0x08010000) /* Base @ of Sector 4, 64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5     ((uint32_t)0x08020000) /* Base @ of Sector 5,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6     ((uint32_t)0x08040000) /* Base @ of Sector 6,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7     ((uint32_t)0x08060000) /* Base @ of Sector 7,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8     ((uint32_t)0x08080000) /* Base @ of Sector 8,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9     ((uint32_t)0x080A0000) /* Base @ of Sector 9,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0    ((uint32_t)0x080C0000) /* Base @ of Sector 10,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1    ((uint32_t)0x080E0000) /* Base @ of Sector 11, 128 Kbytes */测试没问题

网友:
程序里面没做支持。看下面这个函数,你修正下即可:

/*
*********************************************************************************************************
*        函 数 名: bsp_GetSector
*        功能说明: 根据地址计算扇区首地址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扇区首地址
*********************************************************************************************************
*/
uint32_t bsp_GetSector(uint32_t Address)
{
        uint32_t sector = 0;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0))
        {
                sector = FLASH_Sector_0;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2)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
        {
                sector = FLASH_Sector_1;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3)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2))
        {
                sector = FLASH_Sector_2;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4)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3))
        {
                sector = FLASH_Sector_3;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5)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4))
        {
                sector = FLASH_Sector_4;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6)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5))
        {
                sector = FLASH_Sector_5;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7)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6))
        {
                sector = FLASH_Sector_6;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8)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7))
        {
                sector = FLASH_Sector_7;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9)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8))
        {
                sector = FLASH_Sector_8;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0)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9))
        {
                sector = FLASH_Sector_9;
        }
        else if((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1)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0))
        {
                sector = FLASH_Sector_10;
        }
        else        /*(Address < FLASH_END_ADDR) && (Address >= ADDR_FLASH_SECTOR_11))*/
        {
                sector = FLASH_Sector_11;
        }

        return sector;
}

楼主:
没注意看这里,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