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的3ADC快速交替采样可以在16位分辨率下做到12Msps,爽死,这分辨率还能这么高的采样率

楼主(2018-05-02):
下面是单通道的,后面会采用定时器的三个通道做快速交替触发
8位分辨率,可以弄个20Msps的溜溜。

网友:
就是价格太高,不喜欢高精度的ADC啊,目前找不到便宜的方案

网友:
原本正负5v的信号  16位  200k  。  转变成0-3.3v如果用这个来过采样处理能搞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位是时候不该是18M吗?为何是20M?  不懂

超频啊,实际工作中频率分配都会进行超频的,后面打算超到20-30MHz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