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个人认为最适合编程的字体,分享一下

楼主(2018-05-03):
Megatops ProCoder 1.0 GB2312
原作者博客
字体严格等宽,中文严格2字符,易混字母、数字、标点均能准确辨认。
两种字体,两个字号;双击字体安装,导入注册表。
Megatops ProCoder 1.0字体:
效果图:

效果图

效果图

Keil 配置

Keil 配置

彩蛋:二进制计算器: Megatops BinCalc.zip (251.89 KB, 下载次数: 89) ,同样是该作者的作品。
ps:这个要学学才能进行基本的加减乘除运算

网友A:
字体个人看着好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个人看着好难受

点阵字体,最清晰的字体,但没有抗锯齿的美观。

网友B:
安装并注册了 Megatops+ProCoder+1.0+GB2312 字体,在IAR下选择了该字体,字符显示很完美,严格对齐,但是汉字显示不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并注册了 Megatops+ProCoder+1.0+GB2312 字体,在IAR下选择了该字体,字符显示很完美,严格对齐,但是 ...

导入注册表,必要时重启电脑。

网友B:
重启了下电脑,汉字出来了,没有问题,字体也不错,严格等宽,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字体如果用//或者/**/注释之后,斜体的效果不太好,看着有点儿别扭,为了把注释字体正过来,必须设置一下,在IAR下,选择菜单Tools->Options...,弹出对话框,在下面两项里修改下就可以

注释文字的等宽效果

注释文字的等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了下电脑,汉字出来了,没有问题,字体也不错,严格等宽,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字体如果用//或者/**/注释 ...

斜体确实不够美观。这个字体实际上只有字符,汉字是调用宋体的,把宋体严格等宽以后就是这种不太美观的样子,想美观只有不用斜体,要不无解

网友:
请教一下,我安装字体后,字号只有 7  8 两个选项,何故?

网友B:
不要选带@的字体,那种是旋转90度的字体,另外在 Size 栏里自己天上数字就行,比如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选带@的字体,那种是旋转90度的字体,另外在 Size 栏里自己天上数字就行,比如10

谢谢

网友:
字体和那个计算二进制的计数器都很不错。如果字体还能多选几个字号大小就更好。12号字我在Keil里面看的有点吃力。

网友(2021-09-28):
XX可以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