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启动文件的奇怪问题,向大家请教
迎风而舞,扶摇直上九万里。

楼主(2018-05-03):
    遇到这样一个奇葩问题,搞了一天多没进展,我用STM32F103RCT6的片子256K的flash,我原来的工程是keil4的用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md.s,按说应该用startup_stm32f10x_hd.s。我新建了一个keil5的工程,把原来的东西都转移到keil5的工程,但是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hd.s后 2.4G模块的通信就会丢失发送数据包的最后一个字节,如果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md.s就好了, option选项 C/C++ 那栏中define定义的也是 stm32F10X_HD。想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吗?指导一下

网友A:
STM32F103C8T6 是64KB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C8T6 是64KB的Flash

我写错了,是RCT6。2.4G模块的接口是SPI的,应该是我底层的SPI驱动的问题,我不用32的SPI外设,改为用IO模拟SPI就好了,SPI驱动的问题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是RCT6。2.4G模块的接口是SPI的,应该是我底层的SPI驱动的问题,我不用32的SPI外设,改为用IO ...

这样的话就稍有些麻烦了,设置不同的优化等级是否有影响。MDK5跟之前版本的区别主要就是C编译器的版本升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就稍有些麻烦了,设置不同的优化等级是否有影响。MDK5跟之前版本的区别主要就是C编译器的版本升 ...

keil5新建的工程里边 option的“c/C++”选项卡下的“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这个勾着呢,我取消后行了,但是只要我的程序屏蔽任意一个函数,2.4G模块就会丢失数据。就是整个工程不能动了不能添加也不能减少,后来我不用外设的SPI改为用IO模拟的SPI就好了。应该是我的SPI底层驱动写的哪里有问题,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5新建的工程里边 option的“c/C++”选项卡下的“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这个勾着呢,我取消 ...

ST的标准库驱动有个毛病,就是你的SPI的结构体初始化,如果有些成员没有初始化会有问题,你看看你那里SPI的初始化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标准库驱动有个毛病,就是你的SPI的结构体初始化,如果有些成员没有初始化会有问题,你看看你那里SPI ...

好的我看一下,原来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标准库驱动有个毛病,就是你的SPI的结构体初始化,如果有些成员没有初始化会有问题,你看看你那里SPI ...

我看了一下,结构体成员都初始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