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的小bug,无法为MultiEdit控件附加水平滚动条,可以添加垂直的

楼主(2018-05-03):
详情看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通过函数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HSCROLL); 为MultiEDIT附加水平滚动条没有效果。

而通过hScroll =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GUI_ID_VSCROLL); 是有效果的。

如果要添加水平的,可以通过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H(hItem, 1);自动使能水平滚动条。另外,如果要设置宽度,直接设置全局默认宽度即可,且要在GUI_Init函数就调用。

楼主:
测试了STemWin5.32和STemWin5.40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使用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H(hItem, 1);自动使能水平滚动条。
另外,如果要设置宽度,直接设置全局默认宽度即可,且要在GUI_Init函数就调用。

// **************************************

如果设置为全局默认宽度,貌似 触摸时会有闪烁出现,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函数MULTIEDIT_SetAutoScrollH(hItem, 1);自动使能水平滚动条。
另外,如果要设置宽度,直接设置 ...

这个估计是你程序模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是你程序模板的问题了。

估计有可能吧

网友(2022-11-30):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hItem, SCROLLBAR_CF_FOCUSSABLE);使用这条可以创建水平滚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