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5.25使用最新版的JLINK驱动V6.32识别不出来RT1052(已经解决,效果很爽)

楼主(2018-05-03):
详情看此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JLINK驱动V6.32是已经支持了的。

我是直接替换下面两个文件,直接就将MDK5.25的驱动升级到最新版本了

打开Option选项操作后,提示如下操作

楼主:
暂时先不研究了,使用J-Flash无法连接上。现在就先用CMSIS-DAP吧。

网友A:
妥妥的能识别,因为我正在用。名字是MCIMXRT1052,图里少打了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能识别,因为我正在用。名字是MCIMXRT1052,图里少打了C。

谢谢。我这里MDK识别的确没有,太神奇了

而J-Flash的识别是MIM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里MDK识别的确没有,太神奇了

用segger的jlink updater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egger的jlink updater更新一下?

更新了,是手动替换更新的。这个jlink updater有时候识别不了MDK,所以只能手动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了,是手动替换更新的。这个jlink updater有时候识别不了MDK,所以只能手动更新

解决办法:
将SEGGER安装目录的Devices文件夹JLinkDevices.xml拷贝到\Keil_v5\ARM\Segger\目录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将SEGGER安装目录的Devices文件夹和JLinkDevices.xml拷贝到\Keil_v5\ARM\Segger\目录下即可 ...

太感谢兄弟了,已经可以了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