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RL-USB将SD卡模拟为U盘时无法获得盘符?

楼主(2018-05-03):
移植: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插入USB后有提示声音,也有提示设备插入,但是在我的电脑端就是没有SD卡的盘符。求助!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一时想不起来怎么解决了。
先仅跑一个USB任务测试下,是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一时想不起来怎么解决了。
先仅跑一个USB任务测试下,是不是好点。

找到问题原因了,我在程序里要同时使用NAND FLASH和SD卡,将File_Config.h中的NAND FLASH drive 0钩去掉,只保留Memory Card Drive 0,如下图
也就是说使用RL-usb将SD模拟U盘后,不能同时NAND FLASH文件系统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我在程序里要同时使用NAND FLASH和SD卡,将File_Config.h中的NAND FLASH drive 0钩去掉 ...

可以同时使用,问题在于  将SD卡的Default Drive [M0:]勾上,去掉nand flash的Default Drive [N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使用,问题在于  将SD卡的Default Drive [M0:]勾上,去掉nand flash的Default Drive [N0:]。

好的,解决了就好。

网友B(2018-06-02):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使用,问题在于  将SD卡的Default Drive [M0:]勾上,去掉nand flash的Default Drive [N0:]。

兄弟 你这个界面是怎么调出来的 为啥我的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这个界面是怎么调出来的 为啥我的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