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SPI通信一段时间后出错

楼主(2018-05-05):
【目标】

     > 双机之间使用SPI总线通信

【环境】

    > STM32F429(从机) <---------------------> 树莓派3B (主机)

    > 采用主机下发指令,从机解析指令并作出对应响应方式进行通信
    > 主机中的SPI作为一个独立的进程运行
    > 主机使用Linux操作系统
    > 从机使用FreeRTOS系统
    > 从机主要是采集一些传感器数据,做一定转换后,上传至主机
    > 从机中的指令接收与响应方式为,使用SPI中断接收指令,SPI-DMA方式上传响应

【现象】

    > 在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通信便出现问题,具体表现为主机收到的数据为同一数据的重复,正常工作一段时间这个时长随机,有时几分钟,有时一两个小时
    > 在发生错误后,主机继续正常下发指令数据
    > 在发生错误后,从机不再接收到主机下发的指令

网友:
这样,在SPI中断里面将各种状态标志读一些,如果有异常,打印出来就行,没有串口的话,直接使用我之前发的SEGGER RTT组件教程。

你的SPI DMA也是,每次发送完毕,读取出各种状态看是否有异常,有异常的也打印出来,这样就方便锁定是哪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