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loader] Flashloader中的hyperflah.bd文件中频率配置参数没有说明

楼主(2018-05-07):
只有一个说明bit [03: 00] Flash Frequency, device specific,没有具体说明不同参数对应的频率

# The section block specifies the sequence of boot commands to be written to the SB file
section (0) {

    #1. Prepare Flash option
    # 0xc0233007 is the tag for Serial NOR parameter selection
    # bit [31:28] Tag fixed to 0x0C
    # bit [27:24] Option size fixed to 0
    # bit [23:20] Flash type option
    #             0 - QuadSPI SDR NOR
    #             1 - QUadSPI DDR NOR
    #             2 - HyperFLASH 1V8
    #             3 - HyperFLASH 3V
    #             4 - Macronix Octal DDR
    #             6 - Micron Octal DDR
    #             8 - Adesto EcoXIP DDR
    # bit [19:16] Query pads (Pads used for query Flash Parameters)
    #             0 - 1
    #             2 - 4
    #             3 - 8
    # bit [15:12] CMD pads (Pads used for command)
    #             0 - 1
    #             2 - 4
    #             3 - 8
    # bit [11: 08] fixed to 0
    # bit [07: 04] fixed to 0
    # bit [03: 00] Flash Frequency, device specific
    #
    # In this example, the 0xc0233007 represents:
    #     HyperFLASH 1V8, Query pads: 8 pads, Cmd pads: 8 pads, Frequency: 133MHz
    load 0xc0233007 > 0x2000;
    # Configure HyperFLASH using option a address 0x2000
    enable flexspinor 0x2000;

    #2 Erase flash as needed.(Here only 1MBytes are erased)
    erase 0x60000000..0x60100000;

    #3. Program config block
    # 0xf000000f is the tag to notify Flashloader to program FlexSPI NOR config block to the start of device
    load 0xf000000f > 0x3000;
    # Notify Flashloader to response the option at address 0x3000
    enable flexspinor 0x3000;

    #5. Program image
    load myBinFile > kAbsAddr_Ivt;
}

网友A:
从官方文档里找了一下,找到如下定义:
1-30MHz, 2-50MHz, 3-60MHz, 4-75MHz, 5-80MHz, 6-100MHz, 7-133MHz, 8-16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官方文档里找了一下,找到如下定义:
1-30MHz, 2-50MHz, 3-60MHz, 4-75MHz, 5-80MHz, 6-100MHz, 7-133MH ...

网友(2018-12-01):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JayHeng/nxp-sec-boot-ui,希望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