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loader] 搜了下,官网好像没有提供加密需要的CST工具,而且官网唯一个安全相关的文档还需要FAE获取

楼主(2018-05-07):
官网搜下了下CST,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提示已归档的内容不再更新,仅供历史参考,当前这个软件包已经不提供下载了。

https://www.nxp.com/products/no- ... ch=1&sr=1&pageNum=1

这个文档需要找官方获取:

好像是这个:
i.MX High Assurance Boot Reference Code Signing Tool (REV 2.3.3)

网友A:
加密要签NDA,不过对人没啥要求

网友B:
就是这个,大神厉害,这都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大神厉害,这都能搞到

另外请教大神下,我按照i.MX MCU Manufacturing User's Guide手册里面说明,生成了下加密文件。我用的bd文件是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hyperflash_encrypt.bd

生成的效果是下面这样的:

而官方的是这样的,不太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要签NDA,不过对人没啥要求

谢谢告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大神下,我按照i.MX MCU Manufacturing User's Guide手册里面说明,生成了下加密文件。我用的bd ...

硬件大神,据我所知,HyperFLASH的这个加密是用BEE这个硬件支持的功能来做的,所以加密是在FLASHLOADER这边做的,AES-CTR mode加密,这种支持On-the-fly decryption。而itcm这个是用 AES-CCM模式加密的,这个是在PC这端做的,BootROM 会先把加密数据复制到RAM,然后再用用AES-CCM算法来解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大神,据我所知,HyperFLASH的这个加密是用BEE这个硬件支持的功能来做的,所以加密是在FLASHLOADER这 ...

大神,我这里确认个问题,看了下手册,使用HyperFlash是否还需要生成这个signed认证的文件。这个手册没有一个完成的流程,读起来稍吃力,摸索起来比较耗时间,不知道对应的器件需要那个操作。

楼主:
找到一个稍完整的流程,还挺复杂的,需要5道工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稍完整的流程,还挺复杂的,需要5道工序

大神,请问还有哪里不太清楚的,大家共同交流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还有哪里不太清楚的,大家共同交流研究

我从官网下载的这个软件包带的文件不完整,文档里面提示的几个文件没有。
比如下面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官网下载的这个软件包带的文件不完整,文档里面提示的几个文件没有。
比如下面这个
SR ...

大神,这一步涉及具体的证书签名,需要您按照CST安装包里的文档一步一步生成,建议用linux版本的生成,据说windows版本的脚本还有点小小问题,linux上生成后复制到windows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一步涉及具体的证书签名,需要您按照CST安装包里的文档一步一步生成,建议用linux版本的生成,据 ...

非常感谢。
这下麻烦了,这个加密的确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下麻烦了,这个加密的确不好搞。

这个的确是有点点复杂,不过只要生成过一次后,剩下的都一样了,生成的key和证书可以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确是有点点复杂,不过只要生成过一次后,剩下的都一样了,生成的key和证书可以复用

这个问题,我下午了我再试试,实在搞不定就暂时先搁置下,以后RT熟悉一段时间了再搞。

另外这个问题,大神给看看,昨天晚上无意中发现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tid=86549#lastpos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下午了我再试试,实在搞不定就暂时先搁置下,以后RT熟悉一段时间了再搞。

另 ...

大神加油,希望大佬下午能试成功,不过要生成那些key文件还真挺麻烦的,需要安装OpenSSL。

网友:
看上去很复杂的样子,烧脑细胞。

网友(2018-06-13):
引用 网友B:
硬件大神,据我所知,HyperFLASH的这个加密是用BEE这个硬件支持的功能来做的,所以加密是在FLASHLOADER这 ...

大神请教下,nor flash支持on-the-fly所以用BEE来解密,需要配置PRDB,看手册中说到有个PVK,这个key又是用来加密PRDB的和KIB的。PVK存放在efuse中,BEE访问获取后用于解密EKIB得到KIB,DCP获取KIB和EPRDB解密得到PRDB,BEE获取这个PRDB后开始解密Image。但是efuse中没有看到对应存储PVK部分的寄存器啊,求解?
还有一点是,请问怎么配置实现一部分加密,一部分不加密呢?

网友(2018-12-01):
可以试试这个:https://github.com/JayHeng/nxp-sec-boot-ui,希望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