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LI9341读点读出来都是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07):
用FSMC驱动的。debug发现LCD_RD_DAT();返回的数据是0。
/*------- 读数据 -------*/
u16 LCD_RD_DAT(void)
{
        vu16 dat;

        dat = LCD_DAT;
        return dat;
}

u16 LCD_ReadPoint(u16 x,u16 y)//x坐标,y坐标
{
    u16 r,g,b;

    /*设置点的坐标*/
    LCD_WR_CMD(LCD_CMD_COLADDR);//设置列地址
    LCD_WR_DAT_def(x>>8);         //x起始地址
    LCD_WR_DAT_def(x&0x00ff);
    LCD_WR_DAT_def(x>>8);     //x结束地址
    LCD_WR_DAT_def(x&0x00ff);

    LCD_WR_CMD(LCD_CMD_ROWADDR);//设置行地址
    LCD_WR_DAT_def(y>>8);         //y起始地址
    LCD_WR_DAT_def(y&0x00ff);
    LCD_WR_DAT_def(y>>8);     //y结束地址
    LCD_WR_DAT_def(y&0x00ff);

    LCD_WR_CMD(LCD_CMD_GRAM);

    LCD_RD_DAT(); //读GRAM时,第一次读出数据是无效的
    lcddelay_us(2);

    r = LCD_RD_DAT();//接下来读出的是RG值,R在前,G在后,各占8位
    lcddelay_us(2);
    b = LCD_RD_DAT();//蓝色值
    g = (r & 0x00ff) << 8;//绿色值

    return ((r & ~0x07ff) | ((g & ~0x03ff) >> 5) | (b >> 11));
}

/*读时序配置*/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1;//ADDSET地址建立(保持)时间为1+1个HCLK,RD保持高电平的时间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 //ADDHLD地址保持时间,A模式未使用到,给0即可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15;  //DATAST数据建立(保持)时间为15+1个HCLK,RD保持低电平的时间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  //时钟不分割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访问模式,使用模式A

网友A:
读ID是否正常,如果这个也异常,说明你的配置或者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ID是否正常,如果这个也异常,说明你的配置或者硬件有问题。

正好用读ID确定了不是时序问题,后来发现是读GRAM命令的宏定义写错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