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 堆栈的疑问??

楼主(2018-05-08):
xTaskCreate( vTaskStart,                     /* 任务函数  */
                 "vTaskStart",                   /* 任务名    */
                 512,                            /* 任务栈大小,单位word,也就是4字节 */
                 NULL,                           /* 任务参数  */
                 4,                              /* 任务优先级*/
                 &xHandleTaskStart );  /* 任务句柄  */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20 * 1024 ) )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

在 FreeRTOS 系统里的堆栈  单位都是 word,也就是4字节.

那 这里是不是 应该算是 申请了 20 * 4 = 80KB 的 RAM。但是 map文件 里显示  只申请了  20KB,这是 为什么?

网友: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 ( size_t ) ( 20 * 1024 ) )   这里的单位是字节。

前面任务创建里面,那个但是是字,即4字节。

网友A:
怎么在MAP文件中看出了堆栈有2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在MAP文件中看出了堆栈有20K的?

看具体map文件里面的具体分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