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软件定时器启动后不进入回调

楼主(2018-05-08):
问题描述: 设置软件定时器,周期运转,创建成功(返回句柄,并且ERR=0),可以不进入回调函数

相关程序:
void OS_Timer0(OS_TMR *ptmr, void *p_arg)
{
        GPIO_ToggleBits(LED4);

}

OS_TMR *pTimer0 = 0;
void Startup_SoftTimer(void)
{
        unsigned char err=0;
        pTimer0=OSTmrCreate(5,1,OS_TMR_OPT_PERIODIC, (OS_TMR_CALLBACK)OS_Timer0, (INT8U *)0,"OSTIMER0", &err) ;//100MS
        OSTmrStart(pTimer0,&err);
}

void Task_KEY(void *pdata)
{
        Startup_SoftTimer();
        while(1)
        {

        }
}

void Task_start()
{
...
OSTaskCreate(Task_KEY, (void *)0, &Stk_Task_KEY[TASK_TEST_KEY_STK_SIZE-1], OS_USER_PRIO_GET(9));
..
}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特别看看定时器组正确使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问题,特别看看定时器组正确使能了没有

                                       /* --------------------- TIMER MANAGEMENT --------------------- */
#define OS_TMR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TIMERS         */
#define OS_TMR_CFG_MAX           16u   /*     Maximum number of timers                                 */
#define OS_TMR_CFG_NAME_EN        1u   /*     Determine timer names                                    */
#define OS_TMR_CFG_WHEEL_SIZE     8u   /*     Size of timer wheel (#Spokes)                            */
#define OS_TMR_CFG_TICKS_PER_SEC 10u   /*     Rate at which timer management task runs (Hz)            */

实在找不着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TIMER MANAGEMENT ----------------- ...

那太神奇了,估计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太神奇了,估计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我用的ST给的LWIP ,之后移植一个UCOSII,其他功能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太神奇了,估计你的工程模板有问题。

....把项目下UCOSII删了,用您光盘的UCOSII定时器程序做BASE,可以了,不过还得调试之前弄好的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