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MULTIEDIT如何实现每行固定字符数显示

楼主(2018-05-08):
MULTIEDIT如何实现每行固定字符数显示

网友:
是固定字符个数还是每行固定要显示一些字符。

如果是固定要显示一些字符,可以考虑是使用listview,不显示网格和那个header控件即可。

楼主:
我还需要编辑,listview支持不了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需要编辑,listview支持不了编辑

没问题,也可以编辑的,单独编辑每个选项,非常方便。

楼主:
listview能要能够显示键盘输入,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listview能要能够显示键盘输入,不知道怎么用

点击listview的选项,然后会弹出输入键盘,你的输入键盘输入数据后,直接给listview控件发自定义消息即可。
然后你在自定义消息里面处理。

楼主: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这个例子的吧,大通小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D7%D6%BC%FC%C5%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