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emWin任务对FreeRTOS时间的影响

楼主(2018-05-09):
在FreeRTOS中创建了8个任务,包括一个emWin显示的任务和任务运行计时任务,emWin任务优先级最低,为1;时间统计任务优先级最高,为8
正常运行时FreeRTOS的计时时间和RTC时间总是会差一些,大概每分钟差4秒左右,但是关闭emWin任务后,FreeRTOS的计时时间和RTC时间会保持一致。

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下,谢谢。

emWin任务函数如下:
void TASK1(void *pvParameters)        //ZLJ GUI
{
        #if GUI_WINSUPPORT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endif
        GUI_Init();
        #if GUI_WINSUPPORT
                WM_MULTIBUF_Enable(1);
        #endif
        MainTask_ZLJ();
        for(;;)
        {
                GUI_Delay(5);
                vTaskDelay(30);
        }
}

FreeRTOS时间统计任务如下:
void TASK2(void *pvParameters)        //GUI Time Update
{
        for(;;)
        {
                WM_InvalidateArea(&Circle_Rect_time);//更新时间显示区域
//                WM_InvalidateWindow(hPage[page_no]);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0;minute++;}
                if(minute>59)
                {minute=0;hour++;}
                if(hour>99)
                {hour=0;}
                vTaskDelay(1000);
        }
}

测试的时候我将WM_InvalidateArea(&Circle_Rect_time);//更新时间显示区域注释掉了,那么FreeRTOS的时间也和RTC一致了,但是界面显示的实现没法实时更新了!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emWin刷新界面时会影响FreeRTOS的计时,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GUI_Delay(5);
     vTaskDelay(30); 仅需要调用GUI_Delay即可。

2、更新时间无需 WM_InvalidateArea(&Circle_Rect_time);这种方式,你在给emWin的窗口创建emWin自己支持的定时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UI_Delay(5);
     vTaskDelay(30); 仅需要调用GUI_Delay即可。

使用emWin定时器的话,如何将定时器与FreeRTOS的时间进行同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emWin定时器的话,如何将定时器与FreeRTOS的时间进行同步呢?

不用同步,emWin的定时器是基于FreeRTOS的时间基准的,即systick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同步,emWin的定时器是基于FreeRTOS的时间基准的,即systick中断。

时间还是不统一,每分钟差2秒左右。我把emWin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间还是不统一,每分钟差2秒左右。我把emWin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了,也还是不行

你这种运行的任务做计数,RTC的时间和FreeRTOS不统一是正常的,你要统一的话,获取FreeRTOS的系统时钟节拍做为计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运行的任务做计数,RTC的时间和FreeRTOS不统一是正常的,你要统一的话,获取FreeRTOS的系统时钟节 ...

循环获取时钟节拍进行判断的话那就无法进行任务切换了,别的任务执行会受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循环获取时钟节拍进行判断的话那就无法进行任务切换了,别的任务执行会受影响

延迟继续调用,不影响你延迟的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迟继续调用,不影响你延迟的调用的。

我把时间统计直接通过用systemstick计算得到了,atime是在程序启动时读取的值,btime是每500ms读一次值

second=((btime-atime)/20000)%60;
minute=(((btime-atime)/20000)/60)%60;
hour=(((btime-atime)/20000)/36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