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D卡读文件失败

楼主(2018-05-09):
最近在移植文件系统,读文件和创建文件都OK,比如读取Hello.txt或者创建txt并写入数据都是OK的,但是现在想在SD卡里读取一个bmp图片,却返回失败。
具体是在使用f_read()读取bmp时,文件系统系统先使用SD_ReadMultiBlocks()读取多字节,这一步还是OK的,到了下一步会使用SD_ReadBlock()读取单字节,
这个时候返回的不是FR_OK,我用串口监视调试打印(见图1)出来发现返回的是3,也就是
FR_NOT_READY3
较低层的disk_initialize函数报告存储设备不能准备好工作。怀疑有下列可能之一。
· 驱动器中没有介质。
· 存储设备错误的低层实现。
· 错误的硬件配置。
· 存储设备损坏。

图1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有我注释掉SD_ReadMultiBlocks()和SD_ReadBlock()里面的串口打印后,第一次执行SD_ReadBlock()都出错,是程序执行太快了吗?

楼主:
最新发现:现在发现f_read()读取小于等于1024时,即blocksize=512的整数倍时,读取是没问题的,因为是整数倍,不会使用SD_ReadBlock(),所以不会出错,现在基本确定是使用SD_ReadMultiBlocks()后再使用SD_ReadBlock()就会出错,但具体原因是什么造成的还不清楚,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格式化SD卡时,单元大小选为512字节,我不理解这个大小是不是指Blocksize的大小,因为用分区工具看SD卡时,没格式化之前扇区大小显示是51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SD卡的扇区大小是固定的,即512字节,那么这个格式化时选择的单元大小有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不好意思,楼主,刚回复你的问题。
SD卡的扇区大小是固定的512字节。而格式化的单元大小是文件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刚回复你的问题。
SD卡的扇区大小是固定的512字节。而格式化的单元大小是文件系统的。

现在格式化单元大小是512,读取没问题,但是不管读取多大的文件,都只是反复调用SD_ReadBlock()来读的,不会使用SD_ReadMultiBlocks()来读取,请问如何解决格式化大小为1024时,使用SD_ReadMultiBlocks()后再使用SD_ReadBlock()就会出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格式化单元大小是512,读取没问题,但是不管读取多大的文件,都只是反复调用SD_ReadBlock()来读的,不 ...

你的是不是F1系列,如果是F1系列的话,没辙了,里面使用DMA,使用了DMA的刷,数据空间要做四字节对齐。所以每次读出小于等于512是最方便的方案了。

而F4系列因为DMA有FIFO功能,可以做非4字节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