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freeRTOS,外接SRAM中内容被篡改

楼主(2018-05-10):
对外接SRAM进行反复读写测试,1M空间全部写满,读出1000次;再重新写入数据,读出1000次。重复进行这样的测试。发现正常情况下,短到一小时,长到好几个小时会出现读出的数据被修改。
在低温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几分钟到几个小时都有。出现的情况和被修改的数据都没有什么规律。求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include "sram.h"

#define Bank1_SRAM2_ADDR    ((u32)(0x64000000))
#define SRAM_SIZE                                                ((u32)(0x100000))
#define BUFFER_SIZE        0x40             /*定义读写BUFFER大小*/
#define WRITE_READ_ADDR    0x0000             /*定义SRAM读写的地址*/

u8 TxBuffer[BUFFER_SIZE];
u8 RxBuffer[BUFFER_SIZE];

//初始化外部SRAM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RCC_AHB1Periph_GPIOE|RCC_AHB1Periph_GPIOF|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使能PD,PE,PF,PG时钟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ENABLE);//使能FSM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PD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PD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D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7,GPIO_AF_FSMC);//PE7,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8,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E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PF0,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PF1,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2,GPIO_AF_FSMC);//PF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PF3,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PF4,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PF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2,GPIO_AF_FSMC);//PF12,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3,GPIO_AF_FSMC);//PF13,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4,GPIO_AF_FSMC);//PF14,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F,GPIO_PinSource15,GPIO_AF_FSMC);//PF15,AF12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0,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1,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2,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3,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4,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5,GPIO_AF_FSMC);
  GPIO_PinAFConfig(GPIOG,GPIO_PinSource9,GPIO_AF_FSMC);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1;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10;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9个HCLK 6*9=54ns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1;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2;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2;//  这里我们使用NE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2, ENABLE);  // 使能BANK1区域2
}

//在指定地址(WriteAddr+Bank1_SRAM2_ADDR)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0~0x40000
//n:要写入的字节数
//返回0表示出错
u8 FSMC_SRAM_WriteBuffer(u8* pBuffer,u32 WriteAddr,u32 n)
{
        if((WriteAddr + n) > SRAM_SIZE)
                return 0;
        for(;n!=0;n--)
        {
                *(vu8*)(Bank1_SRAM2_ADDR+WriteAddr)=*pBuffer;
                WriteAddr++;
                pBuffer++;
        }
        return 1;
}

//在指定地址((WriteAddr+Bank1_SRAM3_ADDR))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pBuffer:字节指针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0~0x200000
//n:要写入的字节数
//返回0表示出错
u8 FSMC_SRAM_ReadBuffer(u8* pBuffer,u32 ReadAddr,u32 n)
{
        if((ReadAddr + n) > SRAM_SIZE)
                return 0;
        for(;n!=0;n--)
        {
                *pBuffer++=*(vu8*)(Bank1_SRAM2_ADDR+ReadAddr);
                ReadAddr++;
        }
        return 1;
}

网友:
楼主,你不用加上V6的,因为你的配置不是我们的V6,我们V6是FMC和对应的引脚配置。直接交流你的问题就行。

如果开始是正常的的,这个就是你的硬件布线和焊接问题,另外一定要保证你的SRAM是没问题的,用新片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