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在Linux下调试RT1052问题

楼主(2018-05-10):
现在在Ubuntu下用vscode搭建好了rt1052的开发环境,编译一切正常。
现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用Jlink或者Openocd下载程序的话需要怎么处理?
看了网上的资料需要先下载一个初始化外部Flash的启动代码到ITCM中才行,有没有大神实验过这种方法?

网友A:
之前有位坛友是用的Linux下配合MCUXpresso开发RT1052,你看看是否能够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B:
期待分享一下VSCode的配置
flashloader和xip我可以做

网友C:
用VSCode编辑倒是挺好用的,编译调试是个问题。。估计编译靠cmake好点,VSCode有CMAKE插件,SDK好像也有cmake的文件。至于调试就是gdb了,不过可能也要自己写脚本。所以呢,初学还是用全面点的IDE吧。用MCUXpresso IDE,熟悉了再自己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SCode编辑倒是挺好用的,编译调试是个问题。。估计编译靠cmake好点,VSCode有CMAKE插件,SDK好像也有cma ...

VSCode有Cortex调试插件,jlink stlink openocd都可以用,makefile自己写倒也是不太难,用cubemx生成的抄一下CmakeList.txt配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分享一下VSCode的配置
flashloader和xip我可以做

插件我就装了C/C++、ARM、Cortex-Debug

Project.tar.xz

vscode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位坛友是用的Linux下配合MCUXpresso开发RT1052,你看看是否能够帮到你

http://www.armbbs.cn/f ...

我试试,谢谢

网友:
Linux下只能用MCUXpresso IDE,并且该IDE只能用Linkserver通过DAP下载,Jlink只能调试,无法下载,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可以直接在RAM里面调试,那就行了,下载的话就用官方的flashloader来弄吧。那玩意不是有linux版本?

网友:
MCUXpresso IDE 基于开源IDE 应该可以在linux下工作,其实很好奇,为什么要用linux 很多工具在Linux下没有啊

网友:
linux下一般不是用gcc工具链吗,windows下的可视化工具还是好用点。

网友(2019-05-29):
用jlink下载进去,改下jilnk的有个配置文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