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中怎么样动态显示一个波形?

楼主(2018-05-10):
如题:

    我有1024个数据放在一个数组中array[1024]={...........};

     我的LCD屏是272*480的大小的,所以X轴一次是只能显示272个点的,所以想动态显示这个1024个点,应该怎么样做?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动态的每次取272个数据进行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的每次取272个数据进行刷,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硬汉哥,我用这个GUI_DrawGraph(Wave,272,0,0);每次取272个点,然后GUI_Clear();刷新,就是屏幕的闪屏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用这个GUI_DrawGraph(Wave,272,0,0);每次取272个点,然后GUI_Clear();刷新,就是屏幕的闪屏很 ...

不要清屏,你可以用背景色所使用的颜色覆盖显示之前的波形,试试效果是否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