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C + DMA多通道数据采集

楼主(2018-05-10):
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都遇到过没有。
stm32 ADC参考电压2.5V,开启DMA中断进行多通道ADC采集,
发现外部电压在1.888--1.94x这一段,ADC采样结果完全不变!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下你的ADC+DMA配置代码。

网友B:
ADC的数值是多少? 能对应上这个电压1.9x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下你的ADC+DMA配置代码。

void bsp_ADC_Init(voi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下你的ADC+DMA配置代码。

老大,帮忙找找原因,103VC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下你的ADC+DMA配置代码。

定义了二维数组 uint16_t SampValue[N][M]; M通道各采样N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数值是多少? 能对应上这个电压1.9xx吗?

ADC做的平均滤波,在其他段ADC采样值还有跳变,在这一段,ADC采样值都不变了,电压肯定也不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做的平均滤波,在其他段ADC采样值还有跳变,在这一段,ADC采样值都不变了,电压肯定也不变了

先测试2个通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2个通道看看。

已经试过了,一个通道和八个通道是一样的;从1.83V开始误差越来越大,到后面一段就不变了,实际上管脚电压是变化的,过了这一段到2V左右又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一个通道和八个通道是一样的;从1.83V开始误差越来越大,到后面一段就不变了,实际上管脚电 ...

如果你的这个ADC是外置参考电压的话,使用示波器测试下,这个参考电压,是不是不稳定。把示波器的峰峰值打开,看看波动是不是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这个ADC是外置参考电压的话,使用示波器测试下,这个参考电压,是不是不稳定。把示波器的峰峰值 ...

万用表测试,参考电压一直稳定在2.49-2.50V,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试,参考电压一直稳定在2.49-2.50V,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原因了。。。。

万用表不行,一定要用示波器,因为我们要看他的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