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为什么程序下载不到板子上

楼主(2018-05-10):
原来是可以下载到板子(V5板子)上的。在我用了一个其他的模版编写程序后,下载一次就成这样了。用ISP也下载不进去,找不出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JLINK还是STLINK,或者其它下载器。
优先看下我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47

前面的解决不了,使用我这里的万能方案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JLINK还是STLINK,或者其它下载器。
优先看下我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用的JLINK。已经解决了,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用的JLINK还是STLINK,或者其它下载器。
优先看下我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还想问个问题。我想用板子上的SELECT(PH15)按钮做输入捕获,这个脚是TIM8(高级定时器)的CH3。总是设置不成功,进不了捕获中断。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请问高级定时器和普通定时器设置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个问题。我想用板子上的SELECT(PH15)按钮做输入捕获,这个脚是TIM8(高级定时器)的CH3。总是设置 ...

通道对应的引脚不对    TIM8_CH1, PC6,  PI5
    TIM8_CH2, PC7,    PI6
    TIM8_CH3, PC8,    PI7
    TIM8_CH4, PC9,    PI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对应的引脚不对    TIM8_CH1, PC6,  PI5
    TIM8_CH2, PC7,    PI6
    TIM8_CH3, PC8,    PI7

哦,是这样啊。原来CH3和CH3N是不一样的,CH3N好像是不能做输入的。本人刚从强电转过来,新手一枚,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对应的引脚不对    TIM8_CH1, PC6,  PI5
    TIM8_CH2, PC7,    PI6
    TIM8_CH3, PC8,    PI7

有没有设置触摸屏的教程啊?D082-5  7.0``TFT LC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设置触摸屏的教程啊?D082-5  7.0``TFT LCD

底层学习看RA8875中文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mp;highlight=RA8875

应用学习,看V5开发板emWin教程的移植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