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源码解读求助

楼主(2018-05-10):
小弟最近在看ucosii的源码,对于OSIntCtxSw函数有些疑问,请各位前辈解答一下,为什么pc是sp+20?

网友A:
不同内核的的任务切换不同(也就是port移植文件不同),以Cortex-M3内核为例,任务切换时有8个寄存器是自动入栈的,后8个寄存器手动入栈,都入栈后的排列顺序如下,每个寄存器占用4个字节

然后你同样的方式,研究你你所看代码使用的那个内核芯片,然后看对应的手册就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内核的的任务切换不同(也就是port移植文件不同),以Cortex-M3内核为例,任务切换时有8个寄存器是自动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