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7606采集数据,前2-3个数据采集结果是不对的

楼主(2018-05-11):
STM32F407单片机,并口读取AD7606数据,前2-3个数据采集结果不正确,之后的数据正常,请问有遇到过的吗?什么原因?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使我们的模板和程序测试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我们V5板子上面测试,使用外置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可以使我们的模板和程序测试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在我们V5板子上面测试,使用外置电源 ...

你们的板子也存在这个问题,用V5测试过,串口观测结果,采直流比如3.3V,前边至少两个点不对,我们以前用DSP28335控制AD,没有这个问题,这次用STM32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板子也存在这个问题,用V5测试过,串口观测结果,采直流比如3.3V,前边至少两个点不对,我们以前用 ...

我这里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之前帮了好几个网友测试过。
如果板子和模块是我们淘宝购买的,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之前帮了好几个网友测试过。
如果板子和模块是我们淘宝购买的,联系我们旺旺 ...

是怎么测试的?串口观测结果么?旺旺咨询过,也没给出什么解决办法,而且旺旺反应这个问题,你们的人员也测试过,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么测试的?串口观测结果么?旺旺咨询过,也没给出什么解决办法,而且旺旺反应这个问题,你们的人员也 ...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你说的是前2-3通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