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隐藏、显示窗口问题

楼主(2018-05-12):
我这样隐藏显示窗口,没有效果。
另外,我是用了双图层的,官方手册说 WM_SelectWindow 函数会切换到给定窗口的顶层父窗口的层上。我这些都是在底层绘制的

网友A:
在while前面加上个Select(0)是不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hile前面加上个Select(0)是不是好些。

选择底层吗?我在前面已经选择了底层进行绘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择底层吗?我在前面已经选择了底层进行绘制的

你在每个窗口创建后,就执行WM_Exec() 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每个窗口创建后,就执行WM_Exec() 先,试试。

还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底层吗?我在前面已经选择了底层进行绘制的

改成0是选择的桌面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0是选择的桌面窗口

也不行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行老师

直接贴出个稍个稍完整的代码,我给你在我们板子上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出个稍个稍完整的代码,我给你在我们板子上测试下。

        static WM_HWIN window[3];

        GUI_Init();

        //创建第一个窗口,并清背景色
        window[0] = WM_CreateWindow(0,0,800,480,  WM_CF_SHOW,NULL,0);
        WM_SelectWindow(window[0]);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GUI_Clear();
        WM_Exec();
        //创建第二个窗口,并清背景色
        window[1] = WM_CreateWindow(0,0,800,480,  WM_CF_SHOW,NULL,0);
        WM_SelectWindow(window[1]);
        GUI_SetBkColor(GUI_YELLOW);
        GUI_Clear();
        WM_Exec();
     //创建第三个窗口,并清背景色
        window[2] = WM_CreateWindow(0,0,800,480,  WM_CF_SHOW,NULL,0);
        WM_SelectWindow(window[2]);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WM_Exec();
        //选择桌面窗口
        WM_SelectWindow(0);
        while(1)
        {
                        WM_HideWindow(window[0]);
                        WM_HideWindow(window[1]);
                        WM_ShowWindow(window[2]);
                        WM_Exec();
                        GUI_Delay(500);

                        WM_HideWindow(window[2]);
                        WM_HideWindow(window[0]);
                        WM_ShowWindow(window[1]);
                        WM_Exec();
                        GUI_Delay(500);

                        WM_HideWindow(window[2]);
                        WM_HideWindow(window[1]);
                        WM_ShowWindow(window[0]);
                        WM_Exec();
                        GUI_Delay(50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WM_HWIN window[3];

        GUI_Init();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简单,这个是因为你通过函数WM_SelectWindow人为重绘的背景。

这种情况下, 调用隐藏和显示函数是没有效果的,这个隐藏和显示会触发窗口回调函数WM_PAINT的执行。你的WM_PAINT消息是没有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简单,这个是因为你通过函数WM_SelectWindow人为重绘的背景。

这种情况下, 调 ...

嗯嗯,我试了在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确实可以。但是我原本的想法是:创建3个窗口,每个窗口都绘制的不一样的东西,当我需要显示那一个窗口的时候,直接隐藏其他两个,显示一个窗口即可。但是现在要是在WM_PAINT里面实现的话,每次切换窗口都需要全部绘制,能不能把之前的绘制状态保存,然后切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显示出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试了在WM_PAINT消息里面实现确实可以。但是我原本的想法是:创建3个窗口,每个窗口都绘制的不一 ...

没事,绘制单色背景超级快的,以F429+32位SDRAM为例,仅需要几毫秒就能填充800*480分辨率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绘制单色背景超级快的,以F429+32位SDRAM为例,仅需要几毫秒就能填充800*480分辨率的区域。

实际上的每个窗口不只是纯色的啦,还有很多元素,圆,圆弧,贴图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绘制单色背景超级快的,以F429+32位SDRAM为例,仅需要几毫秒就能填充800*480分辨率的区域。

我在想,将每个页面都绘制在一个buffer里面,然后需要哪个页面的时候,将层的地址指到buffer首地址就行了,这样是不是很快,而且这样之前绘制的东西都还在,不需要切换之后重新绘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将每个页面都绘制在一个buffer里面,然后需要哪个页面的时候,将层的地址指到buffer首地址就行了 ...

使用我们的F429的emWin例子即可,有三缓冲的。

网友:
求个帮助。
我现在要做一个多层窗口的显示,我想步骤是:先做一个背景window,它是第一层,然后其他的窗口作为第二层,显示在第一层之上。第二层的窗口有多个,且所有的第二层全部是透明窗口,并在第二层窗口里显示数值,绘制按钮等控件。Framewin的Dialog因为有标题栏和边沿栏,所以我不打算用它。

因为刚用emwin不久,所以不知道如何架构,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实现。在这里向各位诚挚求助。

网友C(2024-05-13):
引用 网友A:
使用我们的F429的emWin例子即可,有三缓冲的。

您好,请问这个例程在哪能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例程在哪能找到

这个里面的案例都是三缓冲方式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的案例都是三缓冲方式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的案例都是三缓冲方式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 ...

您好,请问三缓冲方式就是调用WM_MULTIBUF_Enable(1);这一句函数以及修改LCDConf_Lin_Template.c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