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定时器里中断可以放延时么

楼主(2018-05-12):
如题,今天遇到这个问题,在通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了延时函数。延时函数是系统定时器中定义的us延时函数,延时50us,定时中断1s,但调试或者运行都无法跳出去该延时函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因为SysTick的优先级最低么?还是定时器里中断不能放延时?

网友A:
这是不规范的,极其影响系统响应,最好不要加。

如果要加的话,推荐使用我FreeRTOS教程配套的18B20例程中使用的微妙延迟方案,是利用的时钟周期计数器,非常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规范的,极其影响系统响应,最好不要加。

如果要加的话,推荐使用我FreeRTOS教程配套的18B20例程 ...

好的。谢谢硬汉哥

网友:
中断里理论上可以使用延时的,但必须你的定时器中断和系统延时中断是可以嵌套的。当然如果不是很精确的延时可以使用NOP循环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是定时器中断用消息发给一个任务,在任务里处理各种操作和延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