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JLINK访问STM32H7时,在SWO接口寄存器上的特别处理

楼主(2018-05-13):
(无正文)

楼主: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availability of a new beta version of the J-Link software and documentation pack (V6.33a).
This vers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new features:

- DLL: Added chip unsecure procedure for Cypress CY8C4xxx and CYBLExxxx series devices.
- DLL: Added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he Macronix MX25U1635F SPI flash to all QSPI flash based flash algorithms (e.g. for LPC54018).
- DLL: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additional Silicon Labs devices added.
- DLL: Renesas R7FS7G27H: Added QSPI flash programming support for the Cypress S25FL128L and S25FL256L SPI flashes.
- DLL: Stand-alone-mode programming of LPC546xx series devices failed. Fixed.
- GDBServer: Added functions for reading/writing registers to the RTOS plug-in API.
- GDBServer: Improved stability of the RTOS plug-ins.
- SWO: Added native SWO init support for Microchip SAME70 device series.
- SWO: Added native SWO init support for ST STM32H7xx device series.

网友A(2019-07-04):
我的STM32H743 使用JLINK-SWO 无法打印(下载是正常的)。
打印测试代码
                     ITM_SendChar('A');
                        delay_ms(10);
                        ITM_SendChar('B');
                        delay_ms(10);
                        ITM_SendChar('C');
                        delay_ms(500);
JLINK版本 HW-9.40, dll-V6.44
JLINK 在STM32F4、STM32F1上打印正常。
请问一下,STM32H7 打印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有哪里需要特殊设置?

网友:
楼主说的,版本在V6.33 以上就开始支持 STM32H7的SWO打印了。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发我参考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TM32H743 使用JLINK-SWO 无法打印(下载是正常的)。
打印测试代码
                     ITM_SendC ...

SWO打印方式已经被Event Recoder淘汰掉了

【专题教程第7期】终极调试组件Event Recorder,各种Link通吃,支持时间和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中间件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76&fromuid=58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看了下:有几个疑问:
一:我下载了这个工程包。
EventStartA(0);
EventStartAv(3, t0, t0);
EventStopB(0);
没有定义,请问这函数是什么功能,在哪里定义的。

二、如果我脱离MDK的开发环境,使用Event Recorder如果查看。
      原SWO口,可以通过JLinkSWOViewer.exe 进行查看打印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看了下:有几个疑问:
一:我下载了这个工程包。

脱离了ER,用SEGGER RT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