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Flash] 为什么现在的SRAM,HyperFlash都会提一下自带硬件ECC校验,我记得早前只有NAND才会有ECC校验要求

楼主(2018-05-13):
    带ECC的SRAM,Flash估计是安全系数高一些。这里的ECC是不需要用户去管理的,存储芯片自己会完成校验。

    而对于NAND,这个是需要外置NAND的主控芯片去做软件或者硬件支持,为什么要做ECC呢,这个是因为:

    “不同于NOR Flash内部结构,NAND Flash存储单元(cell)是串行组织的,当读取一个单元的时候,读出放大器(sense amplifier)所检测到信号强度会被这种串行存储结构削弱,这也难免降低了所读信号的准确性。因此如何保证NAND Flash数据的可靠性成了一个问题。ECC作为一种解决手段,被广泛使用”   摘自此贴: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67

比如ISSI的SRAM:

而Flash方面,指定型号才带,他们的HyperFlash竟然没带:

赛普拉斯的Cypress的HyperFlash是带的:

网友A:
看到-40到105度,ECC就知道他在强调他是车规级的存储器,能多卖好多价格呢。
一般ISO26262 ASIL-B以上的安全等级都需要有ECC的加持,最关键的特性就是手册上也提到的1bit自动矫正,2bit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40到105度,ECC就知道他在强调他是车规级的存储器,能多卖好多价格呢。
一般ISO26262 ASIL-B以上的安 ...

谢谢回复

网友B:
其实 HyperFLASH也是带ECC的。现在的NOR的制程到了55nm以下后,不带ECC根本无法保证可靠性,所以后续会在越来越多的40nm的芯片上,无论是带内置FLASH的MCU还是用外围的FLASH 芯片, 我们都能看到ECC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HyperFLASH也是带ECC的。现在的NOR的制程到了55nm以下后,不带ECC根本无法保证可靠性,所以后续会在越 ...

大神,有时间的话,帮我看下这个帖子,前两天回老家了,刚回来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