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Flash] 研究HyperFlash,发现跨页读取的时候会有一个延迟插入,不知道这个对于HyperFlash做XIP有影响

楼主(2018-05-14):
(图片)

网友A:
如果硬要计算这个cross boundary 的这个3个cycle的latency,按166MHz的时钟算,大概影响了18ns,考虑到FlexSPI有一个1024 字节的AHB buffer,可能可以消除这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要计算这个cross boundary 的这个3个cycle的latency,按166MHz的时钟算,大概影响了18ns,考虑到Flex ...

,有个缓冲会给力很多。

另外,这里有一点没太看懂那个手册,他这里的初始延迟是每次都有还是仅首次使用的时候才有,后面仅有跨页延延迟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缓冲会给力很多。

另外,这里有一点没太看懂那个手册,他这里的初始延迟是每次都有还 ...

初始延迟是每一次传输都有的(CS的 一次  ````\______/``````算一次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延迟是每一次传输都有的(CS的 一次  ````\______/``````算一次传输)

非常感谢大神帮忙解答。

如果这样的话,当HyperFlash以XIP方式工作的时候,应该不会是每条指令都这么读取一次,估计每次都提前准备好一批缓存起来等待执行。不知道这么理解是不是正确。
   关于XIP的工作方式,不那个文档上面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帮忙解答。

如果这样的话,当HyperFlash以XIP方式工作的时候,应该不会是每条指令都这么 ...

开启 I-Cache, D-Cache, 以及这个AHB buffer,应该能大幅减少频繁读FLASH的操作,但是既然是cache,总有miss的时候,所以具体的应用开发的时候,估计还是要做好性能优化,据说HyperFLASH上跑TouchGFX的demo,在合理的配置好 FlexSPI的相关功能,开启cache的情况下,能追上板载SDRAM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 I-Cache, D-Cache, 以及这个AHB buffer,应该能大幅减少频繁读FLASH的操作,但是既然是cache,总有m ...

板载SDRAM的性能更挫,大神可能不了解,因为RT仅支持16位SDRAM,之前坛友在TCM里面刷SDRAM写速度(相当于Cache全加载测试)才到200MB/S,读相比写还有一个CL延迟参数,性能更挫,能上150MB/S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Cache的作用,仅仅可以发挥到几十MB的速度。

网友(2022-01-15):
这个ECC的特性,是怎么去用呢? 需要单独开启ECC功能,并在运行中不断检测吗? 硬汉大哥,这点不是很清楚,请教一下。

网友(2022-02-17):
mcu外置sdram本身就是个玩笑,且大且蠢且憨。要么内置个8MB,要么支持DDR,要么支持8线psram或hyper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