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Flash] 关于RT1052 QSPI Flash疑问

楼主(2018-05-13):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研究有关RT1052外挂QSPI Flash的部分,我所使用的Flash为IS25LP016D,问题来了:
          一般为了外挂Flash的读取速度,都是配置为Quad Mode,即4线方式。也就是说在RT1052的启动配置数据中LUT表中读取指令序列使用的为Quad Mode读取方式。然IS25LP016D要使用4线Quad Mode方式,必须先配置寄存器,设置状态寄存器QE位置1,状态寄存器此位属性为非易失性(non-volatile),即配置一次即可。一般操作使用自己开发平台iar或者mdk,在烧录算法中添加设置寄存器QE位就好。但是如果在产线批量烧录的时候,应该使用nxp官方的FlashLoad工具,通过这种工具合成的可执行文件烧录到flash中,并没有一个配置flash寄存器的过程,这样程序上电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启动配置数据中读取指令序列使用的为Quad mode方式,但是没有配置寄存器,是没法使用Quad Mode方式读取的)。
       难道生产线上,还得专门做一个工装,去配置外部Qspi Flash的属性?

      另一个问题:
       rt1052支持Execute-In-Place Enhance mode,即读取数据时,只需要给地址,flash就能返回对应地址的数据(这样的话每个读操作都能剩下狠多时间,加快读取速度),这个需要外挂flash支持xip模式,就我使用的IS25LP016D有类似的功能Ax read,不支持哪位大神有做过,给个指点!

网友A:
这个要修改一个官方提供的的那个xxxxx.bd文件。修改这个文件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官方Flashloader里已经提供了相应的BD文件: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qspinor_status_reg1_bit6.bd,用这个BD文件,可以帮你开QE。

对于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开了0-4-4 mode(即楼主说的XIP mode),有一个问题就需要用户来解决了,就是保证reset之前一定要退出这个mode,要不然下一次 System Reset后,系统就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官方Flashloader里已经提供了相应的BD文件:program_flexspinor_image_qspinor_status ...

感谢楼主回复
对于第二个问题,您说的复位之前要退出这个mode,是指QSPI Flash需要退出这个mode(意思是要写寄存器配置退出这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修改一个官方提供的的那个xxxxx.bd文件。修改这个文件有点技术含量的。

硬汉哥,想问下在一般调试中会在工程中添加xip文件,指定启动配置数据(前512字节),这个指定数据结构体中是否应该就是可以帮忙开QE位的吧,如下配置代码:
const flexspi_nor_config_t Qspiflash_config =
{
    .memConfig =
    {
        .tag = FLEXSPI_CFG_BLK_TAG,
        .version = FLEXSPI_CFG_BLK_VERSION,
        .readSampleClkSrc = kFlexSPIReadSampleClk_LoopbackInternally,
        .csHoldTime = 3u,
        .csSetupTime = 3u,
        .deviceModeCfgEnable = true,
        .deviceModeType = 1,//Quad Enable command
        .deviceModeSeq.seqNum = 1,
        .deviceModeSeq.seqId = 4,
        .deviceModeArg = 0x00040,//Set QE

        .deviceType = kFlexSpiDeviceType_SerialNOR,
        .sflashPadType = kSerialFlash_4Pads,
        .serialClkFreq = kFlexSpiSerialClk_100MHz,//80MHz for Winbond, 100MHz for GD, 133MHz for ISSI
        .sflashA1Size = 4u * 1024u * 1024u,//4MBytes
        .dataValidTime = {16u, 16u},
        .lookupTable =
        {
//         //Fast Read Sequence
//         [0]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0B, RADDR_SDR, FLEXSPI_1PAD, 0x18),
//         [1]  = FLEXSPI_LUT_SEQ(DUMMY_SDR, FLEXSPI_1PAD, 0x08, READ_SDR, FLEXSPI_1PAD, 0x08),
//         [2]  = FLEXSPI_LUT_SEQ(JMP_ON_CS, 0, 0, 0, 0, 0),
           //Quad Input/output read sequence
           [0]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EB, RADDR_SDR, FLEXSPI_4PAD, 0x18),
           [1] = FLEXSPI_LUT_SEQ(DUMMY_SDR, FLEXSPI_4PAD, 0x06, READ_SDR, FLEXSPI_4PAD, 0x04),
           [2] = FLEXSPI_LUT_SEQ(0, 0, 0, 0, 0, 0),
           //Read Status
           [1*4]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05, READ_SDR, FLEXSPI_1PAD, 0x04),
           //Write Enable
           [3*4]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06, STOP, 0, 0),
           //Write status
           [4*4]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01, WRITE_SDR, FLEXSPI_1PAD, 0x4),
         },
    },
    .pageSize = 256u,
    .sectorSize = 4u * 1024u,
};
检查配置和使用的lUT指令没发现错误,但是烧录进去程序起不来,也就是说配置QE位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想问下在一般调试中会在工程中添加xip文件,指定启动配置数据(前512字节),这个指定数据结构体 ...

哥们,试试:

//Write status
[4*4] = FLEXSPI_LUT_SEQ(CMD_SDR, FLEXSPI_1PAD, 0x01, WRITE_SDR, FLEXSPI_1PAD, 0x1),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想问下在一般调试中会在工程中添加xip文件,指定启动配置数据(前512字节),这个指定数据结构体 ...

调试的话,你在flashloader里设置好QE位,复位后QE位不变。应该就能加载LUT表里的0xEB命令。在目标代码的LUT表里也不用再去打开QE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用的IAR,我之前用8.22里的那个flashloader源代码修改适配我的QFLASH时发现它里面的lut表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试试:

//Write status

非常感谢unknownuser大神的指点,程序能够正常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的话,你在flashloader里设置好QE位,复位后QE位不变。应该就能加载LUT表里的0xEB命令。在目标代码的 ...

感谢回复,我也是用iar的,烧录算法是自己做的,之前确实是在烧录算法中设置开启flash的Quad Mode位的,不然程序跑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