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F4] STM32F407和RA8875做的显示 ,发现屏幕波形闪烁的厉害

楼主(2018-05-14):
已经把刷新频率设置为20-200ms,还是有闪烁感 ,当然200ms会好些 。总感觉原因不是刷新速度 ,会不会是FSMC的速度慢了导致的 ?怎么确定是不是FSMC的速度慢导致的呢?我用的屏幕是4.3寸的,分辨率是272*480两个通道的波形数据也才显示了2*440个点的数据 ,怎么这个FSMC就跟不上速度呢 ?另外FSMC的速度也不太好调 ,调快了老是显示有问题,好像不稳定,目前调的速度是这样的:Timing.AddressSetupTime = 0;
  Timing.AddressHoldTime = 2;
  Timing.DataSetupTime = 30;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Timing.CLKDivision = 5;
  Timing.DataLatency = 0;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各位帮忙看下 到底是哪里问题 ?

网友A:
不是fsmc的问题,ra8875要在刷波形要有正确的方式,详情看我早期做的这个demo.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fsmc的问题,ra8875要在刷波形要有正确的方式,详情看我早期做的这个demo. http://www.armbbs.cn/fo ...

下载了您之前的源代码 看了下,对于波形显示这一部分 ,您给了三种方式 ,并分别说了各种问题 ,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式 ,按照您的表述第三种方式是使用硬件的方式 ,可是我追踪了一下各种方法的代码实现,发现实现方法都差不多啊 ,唯一不同的是第三种方法多加了一句等待RA8875忙判断,并且为什么第三种就是以硬件的方式实现的呢?麻烦大神帮忙看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fsmc的问题,ra8875要在刷波形要有正确的方式,详情看我早期做的这个demo. http://www.armbbs.cn/fo ...

并且我的代码里面也是有这个忙等待的 ,看上去还是有点闪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且我的代码里面也是有这个忙等待的 ,看上去还是有点闪烁哦

我的那个还行,你的这个你再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