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实体按键的tab键 功能?

楼主(2018-05-15):
请教下,使用 实体按键的 tab 键功能,在第一次按下此键后会跳转到下一个编辑框里面去,但是再按第2次时就不知道跳转到哪里去了,

貌似在按第4次时会回到开机时的第一个默认的编辑框里面,再按会跳转到第2个编辑框里面,再按就又不知道跳转到哪里去了,貌似这样是反复循环,

网友A:
这个是把你界面里面所有控件,且支持聚焦的,依次选中了一遍。你可以将你界面里面控件全部换成按钮,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把你界面里面所有控件,且支持聚焦的,依次选中了一遍。你可以将你界面里面控件全部换成按钮,这样就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