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29的LTDC颜色输出格式对硬件连接的影响?

楼主(2018-05-15):
硬汉老师,各位大佬,请教STM32F429的LTDC颜色输出格式对硬件连接的影响?
参照STemwin例程,例程里初始化引脚为888格式的。就是单片机的rgb和显示屏的rgb一一对应。

但是例程里配置的却是RGB565的(没有用到emwin),另外参照stm32f429参考手册,单片机的rgb和显示屏的rgb不能一一对应。

我有点凌乱了!!
问题一:要用rgb565格式输出,单片机和显示屏连接应该是ltdc R[7:3]—— tft R[4:0],ltdc G[7:2]—— tft G[5:0],ltdc B[7:3]—— tft B[4:0] 对吗?
问题二:既然开发板用的一一对应,那么配置成rgb565的话,引脚不匹配,不影响吗?在输出数据的时候是哪几个引脚在输出?比如对应的ltdc R[7:3]—— tft R[7:3](以红色为例)。
另外还有一些小问题,HSYNC 和 VSYNC 宽度,程序设置和手册有点不符,例程没有-1,但手册上有-1
“HSYNC 和 VSYNC 宽度:水平和垂直同步宽度,通过编程 LTDC_SSCR 寄存器中的 HSYNC Width - 1 和 VSYNC Width - 1 的值进行配置。”
还有LTDC_InitStruct.LTDC_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IPC;//时钟极性 怎么设置啊?比如下边这个咋配置,是LTDC_PCPolarity_IIPC还是LTDC_PCPolarity_IPC

楼主:
我加了图片,说超过长度,删除后,才发出来了.

网友:
问题1理解有偏差,是高位对高位

网友:
问题2还是这个问题,是高位对高位。行同步和场同步参数都有个较大的容错范围,取个典型值就行。最后的极性问题看我新版emwin教程的移植章节,有说明

楼主:
谢谢硬汉老师,但是手册上写的“例如,当 LCD-TFT 控制器与 RGB565 16 位显示器相连时,LCD 显
示器的 R[4:0]、G[5:0] 和 B[4:0] 数据线引脚必须连接至 LCD-TFT 控制器的 LCD_R[7:3]、
LCD_G[7:2] 和 LCD_B[7:3]。
”好像不是高位对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老师,但是手册上写的“例如,当 LCD-TFT 控制器与 RGB565 16 位显示器相连时,LCD 显
示器的 R[4 ...

他这个是16位显示器,只有这几个引脚。如果24位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