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程式思考

楼主(2018-05-15):
各位好:

目前總共有4個任務在跑,其中 任務3 與 任務1 ,分別為 寫入SD card 與 讀取 SD card

但 任務1的讀取 SD card,是要使用者按下按鈕才會進行讀取;如果在讀取SD card 的過程中,又跳到任務3寫入SD card

這樣讀取會有誤,想請問該怎麼解決?

是在按下按鈕時,先把任務3給掛起嗎? 還是有更好的辦法

感謝!

楼主:
目前使用 開關調度鎖  請問這樣是正確的嗎?
                                vTaskSuspendAll();
                                xTaskResumeAll();

网友:
这种的直接放在一个任务里面就好了,然后接受其他任务发来的消息,是进行读操作还是还是写操作。相比与底层采用互斥,这种方式更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