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UC/GUI中控件PROGBAR怎么样竖着显示?

楼主(2018-05-16):
如题,这个控件默认的是横着的,在网上也搜索了下相关的,好像说要修改GUI的源码里面的代码,但是具体怎么修改就没有呢。

来个的大神,指点指点的。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设置,简单点,直接用GUIBuilder创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参数可以设置,简单点,直接用GUIBuilder创建就行。

硬汉哥,我是用的GUIBuilder创建的,他默认的就是横着显示的,在GUIBuilder属性栏中并没有看到可以改变竖着显示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是用的GUIBuilder创建的,他默认的就是横着显示的,在GUIBuilder属性栏中并没有看到可以改变竖 ...

鼠标右击此控件

楼主:
右击的话只有“锁定” “剪切”  “复制”  “粘贴” “删除”   这5个。

楼主:
硬汉哥,你这个用的是EMWIN Builder,而我用的是UCGUIBuilder,然后我也试了用EMWINBuilder这个软件生成的.c文件加进我的工程里是没有用的,然后我看了下他生成的.c代码只是倒数第三个参数置1就行,然后我就把UCGUIBuilder生成的代码这里也置1,但是还是没有反应。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Framewin", ID_FRAMEWIN_0, 0, 0, 406, 414, 0, 0x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0, 104, 72, 20, 80, 1, 0x0, 0 },
         { PROGBAR_CreateIndirect, "Progbar", ID_PROGBAR_1, 81, 191, 80, 20, 0, 0x0, 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你这个用的是EMWIN Builder,而我用的是UCGUIBuilder,然后我也试了用EMWINBuilder这个软件生成的 ...

看来UCGUI真的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UCGUI真的老了。

硬汉哥,在请教个闪屏问题。
void PaintDialog3(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Win = pMsg->hWin;
        u8 Tbuf[20];
        (void)hWin;

        GUI_SetColor(GUI_BLUE);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DispStringAt("o",158,97);
        GUI_SetFont(&GUI_Font13H_ASCII);
        GUI_DispStringAt("C",163,99);
        GUI_SetFont(&GUI_Font6x8);
        sprintf((char*)Tbuf,"%d",Get_Temprate()/100);
        GUI_DispStringAt((const char *)Tbuf,144,102);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背景色覆盖

}

这是我一个界面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检测CPU的温度的并显示在LCD上,每次刷新数据的时候还是有那么4-6条黑线在LCD上一闪一闪的。我用你之前跟我的说用背景色来覆盖,不知道我上面这样使用是否正确,不过结果还是一样的闪屏。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这种闪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UCGUI真的老了。

然后我还试了WM的背景刷新,控件的背景刷新,都试过了,都没有起作用,不知道是不是我调用的方式或者地方不对呢?硬汉哥,有没有这方面问题的参考代码或者料子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在请教个闪屏问题。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在GUI_Init后使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在GUI_Init后使能下。

你可能不信硬汉哥我找了下UC/GUI中没有这个函数
/* Automatic use of multiple buffers */
int WM_MULTIBUF_Enable(int On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不信硬汉哥我找了下UC/GUI中没有这个函数
/* Automatic use of multiple buffers */
int ...

不是这个,这个是多缓冲,你要使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这个是多缓冲,你要使用函数: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哦这个,用了,一样没用。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tDesktopColor(Colorspicture[255]);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用了,一样没用。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下一版说啥你也得升级下你的这个ucgui了,老版本的问题就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版说啥你也得升级下你的这个ucgui了,老版本的问题就是多。

哎呀。硬汉哥,第一次接触GUI当初本来是用的EMWIN的,但是做到一半发现内存不够了(因为我现在的产品是没有任何外部存储芯片的,只有CPU内部的384KB的大小)所以才选择了UC/GUI的,但是没想到问题那么多,下个产品肯定不在用UC/GUI了。
   不过也是非常感谢硬汉哥这段时间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硬汉哥,第一次接触GUI当初本来是用的EMWIN的,但是做到一半发现内存不够了(因为我现在的产品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