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框架 FRAMEWIN_CreateIndirect,WINDOW_CreateIndirect 在使用上有哪些差别啊?

楼主(2018-05-16):
请教下,使用框架 FRAMEWIN_CreateIndirect,WINDOW_CreateIndirect 在使用上有哪些差别啊?

根据我目前的理解,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这个有标题栏,可以对标题栏设置颜色、尺寸大小、显示字符等

WINDOW_CreateIndirect     这个貌似是没有标题栏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哪些差别啊 ?

你们一般是选择使用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这个还是 WINDOW_CreateIndirect     ????????

网友:
这两个的区别就是框架窗口和窗口的区别。框架窗口是由主窗口和客户区窗口组成的。

实际应用中选择适合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