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RT1050有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框图,或者大家有没有在哪里见到过,没有框图的话,没法整体把握硬件架构和时钟分配

楼主(2018-05-17):
当前就找到这么一个,有点简单

楼主:
类似下面这种的,通过这个图,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外设都分配在那个总线下,以及对应的时钟分配。

网友:
应该是没有,外设的总线和时钟挂载只能去读RM对应的子章节。。

网友:
他们家的芯片文档都这副德行,

网友A:
RM里有个粗糙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里有个粗糙的图:

谢谢提供,官方的那个时钟工具MCUXpresso Config Tools 可以看这个。

好久没见你来论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官方的那个时钟工具MCUXpresso Config Tools 可以看这个。

好久没见你来论坛了

正考虑用它,还是ArmFly信息齐全些

网友:
我按我的理解画的

网友:
啥时候,我也理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