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个任务延时问题

楼主(2018-05-17):
   要求:一个任务每次工作到一定阶段后需要等到好几分钟后才继续接下去执行该任务。那么这个几分钟延时用vtaskdelay()合适还是用专门定时器定时几分钟时代到了消息通知?

网友A:
都可以的,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效果一样。

谢谢老大的回答。

网友B(2018-06-22):
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用的是vtaskdelay(),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用的是vtaskdelay(),简单明了

haode 好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