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那个朋友有能显示4列多行(50-100)的UCGUI程序

楼主(2018-05-17):
现在需要用UCGUI做一下能显示4列多行的程序,并且能单个选择输入和修改,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程序,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A:
如果是早年的UCGUI的话,比较麻烦。现在的新版emWin5.3x及其以上版本是可以的,使用listview控件,因为新增了一个单元格选中功能,你点击某个单元格后,可以选择弹出一个按钮对话框操作对应的单元格,实现思路的话,可以看此贴: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D7%D6%BC%FC%C5%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早年的UCGUI的话,比较麻烦。现在的新版emWin5.3x及其以上版本是可以的,使用listview控件,因为新增 ...

楼主,我用的老版本的,能提供个参考历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的老版本的,能提供个参考历程吗

老版本的例子还真没有。新版本的可以参考我楼上说的。

ps:不行用个笨办法,使用2D函数绘制几行几列的方框,然后点击方框弹出小键盘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例子还真没有。新版本的可以参考我楼上说的。

ps:不行用个笨办法,使用2D函数绘制几行几列的 ...

你的方法也行,但是我要先把数据读出来进行显示,如果设备地址设置不对,进行更改,用485发送设置后的数据。我想着能不能做个流动显示。界面做好后数据滚动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例子还真没有。新版本的可以参考我楼上说的。

ps:不行用个笨办法,使用2D函数绘制几行几列的 ...

不做表格也行,把需要现实的数据和需要设置的数据显示出来,能单个选择设置就行
你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做表格也行,把需要现实的数据和需要设置的数据显示出来,能单个选择设置就行
你有这样的例子吗

这个没有哦,你可以制作下,我可以帮你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