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H743ZI] 【STM32H743实验例程】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V1封装层,轻装上阵就是嗨

楼主(2018-05-18):
实验介绍:进入到MDK5后,经典的RTX4就没有单独发布了,被封装了CMSIS-RTOS V1封装层,这个封装层比较臃肿,我们这里直接去掉这个臃肿的封装层(删掉这个层,使用老版的OS层),继续使用原始RTX4,轻装上阵就是嗨。
RTX4教程:继续看之前的老版本即可,同样适用于STM32H7,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37
开发平台:官方STM32H743 NUCLEO板子
开发环境:MDK5.25正式版
软件版本:
(1)CMSIS软件包 V5.3.0
(2)H7的HAL库版本 V1.2.0
(3)使用最新版的RTX4.79

例程下载: 实验20:STM32H743移植最新版RTX4,不使用CMSIS-RTOS

代码中专门开了两个任务来测试双精度浮点是否正常,效果如下:

网友:
还不上RTX5吗?

楼主:
不急,在等RTX5的安全认证发布。发布后再搞,效果才好。

网友A:
这数值貌似是单精度的小数位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数值貌似是单精度的小数位数吧

对,printf貌似输出不了双精度数据。

网友B:
直接上5好了。  终究是要上5的。。。

网友C:
你好,这个可否移植到 f4,f7的单片机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5好了。  终究是要上5的。。。

后面刷RTX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可否移植到 f4,f7的单片机上 ?

没问题,F4的在这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37

网友D:
怎么删掉那个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删掉那个层啊

参考楼主位的例子即可

网友(2018-08-24):
在纠结实际项目中要不要使用这个层?

网友E:
在纠结实际项目中要不要用这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纠结实际项目中要不要用这个层

如果是RTX4的话,就是早期的封装层就行,比较方便。

网友(2018-12-17):
我的SysTem and Thread Viewer是白屏。。
是要设置什么地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RTX4的话,就是早期的封装层就行,比较方便。

已经参阅了例子,还是不明白如何删除封装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参阅了例子,还是不明白如何删除封装层

不带cmsis 的api封装

网友F:
我就是直接移植的代码,结果任务窗口啥都看不到了,是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直接移植的代码,结果任务窗口啥都看不到了,是要设置什么吗?

你直接用,硬汉的代码就行了,我就是直接移植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直接用,硬汉的代码就行了,我就是直接移植的没什么问题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
V7是5不?

楼主:
RTX4和RTX5后面都会配上。

网友H(2019-03-21):
硬汉老师,KEIL 5.26中的RTX4.82版本也可以按照这个老教程移植吧?RTL.H应该是RTX中函数的外部声明吧?看到这个文件版本比较低,如果使用新版的RTX,还是用RTL.H这个声明文件,会不会RTX新版中的新功能函数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老师,KEIL 5.26中的RTX4.82版本也可以按照这个老教程移植吧?RTL.H应该是RTX中函数的外部声明吧?看到 ...

可以的,参考我这个帖子楼主位的例子。

网友I(2021-06-16):
请问下这个是不是TIM7是做系统的节拍定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这个是不是TIM7是做系统的节拍定时器啊

这个例子是TIM7做的HAL库时间基准。

也可以采用此贴的方式:

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H7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1403&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是TIM7做的HAL库时间基准。

也可以采用此贴的方式: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