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帮忙推荐一款适合图像处理和目标识别的方案

楼主(2018-05-18):
版主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目前有没有合适的用于图片采集处理,图片上的目标识别,jpeg压缩编码一类的方案,只考虑图片,不考虑视频。出于功耗考虑,放弃用SOC芯片,想选择高端的MCU,目前定下用M7核。本来打算用NXP的RT系列,因为主频高串口多,但看了一下相关的多媒体资源,貌似没有ST的H7系列多。

所以想请大家推荐一款适合的芯片和平台,价格高低无所谓,只求功能可以实现。
另外,听说针对M核,ARM也推出了一系列关于图像处理,目标识别的库可以直接用,不知道好不好用?
希望大家给出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
单片机这块,玩的最溜的还是OpenMV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硬汉,那推荐的MCU具体型号是?
您这里有开发套件卖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那推荐的MCU具体型号是?
您这里有开发套件卖吗?

淘宝上面有卖基于F7的OpenMV,或者他们官网买都行:https://openmv.io/

这个基于H7的还没有开卖,好像要过段时间进行众筹

网友B:
楼主我做机器视觉很久了 说说我的看法 openmv其实是针对新手的 它移植了micropython 底层全部封装起来 如果想用于实际项目 必须在加上另外的MCU 我自己做的时候是移植了它的图像处理算法 配合RTX跑多线程 用的是F767和H743

网友C:
最近也想做这方面的可是没什么思路,看过一点opnecv 的,但是C++和Python环境下的, openmv感觉不错,但是剥离micropython直接用在项目上不太容易,求大佬指导一波。
归来仍是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有卖基于F7的OpenMV,或者他们官网买都行:https://openmv.io/

这个基于H7的还没有开卖,好像 ...

谢谢硬汉,我想坐等H7的板子。官方或是你们的都可以,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机器视觉很久了 说说我的看法 openmv其实是针对新手的 它移植了micropython 底层全部封装起来 如果 ...

我也是这样想的,还要要整合到项目代码里,跑个python有点怪。我想把里面的代码C化,不知道容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想做这方面的可是没什么思路,看过一点opnecv 的,但是C++和Python环境下的, openmv感觉不错,但是 ...

同感。我也想把它C化。

网友: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我已经做好了 有需要联系我 qq813475603

网友D:
我初步移植了openMV到RT1052上,用的是NXP的evk,放到了github的micropython移植项目上,开了一个"omv_initial_integrate"的分支。
下面的链接里有KEIL工程。板子上需要连接ov7725摄像头。
https://github.com/RockySong/mic ... orts/prj_keil_rt105
我在这里买过ov7725摄像头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q5fnifh8705

其实openmv的核心库本来就是C的。完全可以绕过它的python绑定层直接用在别的项目里。但是python的可玩性高,有个新创意点子实现方便。也不用改代码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初步移植了openMV到RT1052上,用的是NXP的evk,放到了github的micropython移植项目上,开了一个"omv_init ...

有趣,先收藏一下。正准备port OpenMV到RT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初步移植了openMV到RT1052上,用的是NXP的evk,放到了github的micropython移植项目上,开了一个"omv_init ...

太厉害了,非常感谢。
github此时不知为什么打不开,可能是服务器抽风了吧。等好了下载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