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V6-607_STemWin实验_窗口中任意绘制2D图形,不限制在WM_PAINT消息里面(RTOS)历程里面增加绘制bmp图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5-18):
请教下,V6-607_STemWin实验_窗口中任意绘制2D图形,不限制在WM_PAINT消息里面(RTOS)历程里面增加绘制bmp图片显示不正常?

具体描述如下:

static const unsigned short _ac272x272[] = {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0xFFFF,
...
  0xFFFF, 0xFFFF,
... ... 省略

};

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272x272 = {
  272, // xSize
  272, // ySize
  544, // BytesPerLine
  16, // BitsPerPixel
  (unsigned char *)_ac272x272,   // Pointer to picture data
  NULL,  // Pointer to palette
  GUI_DRAW_BMP565
};

// 显示 bmp 图片在 lcd 上

void GUI_MEMDEV_Test(void)
{
    GUI_MEMDEV_Handle hMem1;

    /* 创建内存设备,并将RGB565格式的位图绘制到内存设备上 */
    hMem1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272, 272, GUI_MEMDEV_NOTRANS, // GUI_MEMDEV_HASTRANS, 透明性
                                                                                                    // GUI_MEMDEV_NOTRANS 无透明性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_COLOR_CONV_565);
    GUI_MEMDEV_Select(hMem1);
    GUI_DrawBitmap(&bm272x272 , 0, 0);  // 绘制数据到内存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WriteAt(hMem1, 742, 70);   //此函数用于将存储设备的内容绘制到 LCD 显示屏上

      // 显示如下字符正常

      GUI_LCD_DispStringAt(50, 450,
                                GUI_WHITE, 0xc0c0c0,
                                GUI_TM_NORMAL, &GUI_FontHZ16,
                                (const char *) "clock picture 客户区显示测试");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hWinOld;
    int     NCode;
    int     I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初始化框架窗口
            //
            hItem = pMsg->hWin;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B_ASCII);
            FRAMEWIN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FRAMEWIN_SetText(hItem, "hpdell");

            //
            // 初始化按钮控件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24B_ASCII);
            BUTTON_SetText(hItem, "LED1");
            break;

        case WM_PAINT:
            /* 重绘消息处理,重绘背景色并显示一条红色直线 */
            GUI_SetBkColor(0xc0c0c0);
            GUI_Clear();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rawLine(35, 10, 185, 1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switch(NCode)
                    {
                        static U8 i = 0;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break;

                        /* 松手后,在窗口上绘制梯度图形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i++;
                          if(i>=4)
                                i=0;

                            /*
                               设置要进行绘制操作的目标窗口
                               注意,创建的对话框主体函数是框架窗口,所以要调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获取客
                               户区窗口,如果主体是窗口Window,无需调用此函数。此函数返回的是之前的目标窗口。
                            */
                            hWinOld = WM_SelectWindow(WM_GetClientWindow(pMsg->hWin));

                            /* 在对话框客户区窗口绘制梯度图形 */
                            GUI_DrawGradientRoundedH(35, 100, 180, 130, 5, _BkColor, _BkColor_2);
                            GUI_LCD_DispStringAt(50, 400,
                                                    GUI_WHITE, 0xc0c0c0,
                                                    GUI_TM_NORMAL, &GUI_FontHZ16,
                                                    (const char *) "GUI MaskTask Str 客户区显示测试");

                         GUI_MEMDEV_Test();            // 在框架里面显示,图片上半部分显示异常,下半部分显示基本正常,但是貌似显示的图片都下移了1/4左右, ?????????
                                                                      // 效果图片2

                            /* 配置回之前选择的目标窗口 */
                            WM_SelectWindow(hWinOld);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
*    函 数 名: CreateFramewin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返回对话框句柄
*********************************************************************************************************
*/
WM_HWIN CreateFramewin(void)
{
    WM_HWIN hWin, hWinOld;

    GUI_MEMDEV_Test();            // 显示方法 1  ok  在创建 框架前显示,效果图片 1
    GUI_Delay(1000);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 创建对话框后,将其立即绘制出来 */
    GUI_Exec();

    /*
       设置要进行绘制操作的目标窗口
       注意,创建的对话框主体函数是框架窗口,所以要调用函数WM_GetClientWindow获取客户区窗口,如果主体是
       窗口Window,无需调用此函数。此函数返回的是之前的目标窗口。
    */
    hWinOld = WM_SelectWindow(WM_GetClientWindow(hWin));

    /* 在刚创建的对话框客户区窗口上面绘制梯度图形 */
    GUI_DrawGradientRoundedH(35, 170, 180, 200, 5, GUI_GREEN, GUI_RED);
    /* 配置回之前选择的目标窗口 */
    WM_SelectWindow(hWinOld);

    return hWin;

}

效果图片1:

效果图片2:

网友A:
将变量 GUI_MEMDEV_Handle hMem1;设置成全局变量

而函数GUI_MEMDEV_Test仅在GUI_Init后调用一次即可

使用应用的时候,仅需调用函数GUI_MEMDEV_WriteAt进行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变量 GUI_MEMDEV_Handle hMem1;设置成全局变量

而函数GUI_MEMDEV_Test仅在GUI_Init后调用一次即可

我自己捣鼓了好久没有搞出来,你领导一句话就给我摆平了啊,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捣鼓了好久没有搞出来,你领导一句话就给我摆平了啊,多谢多谢

有时候,emWin使用中要注意的问题较多。不容易发现错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emWin使用中要注意的问题较多。不容易发现错误的地方。

是啊, 感觉这个 emwin 的 套路太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