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学习FlexRAM应用笔记知识点总结(配置DTCM,ITCM和OCRAM)

楼主(2018-05-19):
应用笔记:

1、TCM也是RAM空间,就是速度高,可以跟内核主频一样。这里TCM可以分为DTCM,数据RAM空间,可用于关键数据的存取,而ITCM,指令RAM空间,用于关键程序的运行。
2、RT1052共计512KB的RAM空间,由FlexRAM进行控制,可以分配给DTCM,ITCM和OCRAM使用,其中DTCM和ITCM是跟内核主频一样的,而OCRAM是工作在四分之一频率,比如主频是600MHz,那么OCRAM就是150MHz。
3、OCRAM的配置不能为0,因为启动阶段的Boot ROM也要使用。
4、如果内核和DMA都要访问RAM空间,请使用OCRAM。
6、FlexRAM支持熔丝位设置DTCM,ITCM和OCRAM的不同大小,也就是通过Flashloader进行配置,也可以运行时配置。

默认配置是DTCM和ITCM都是128KB,而OCRAM是256KB

网友A:
请教一下 熔丝位设置 意思是说改一次就不能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熔丝位设置 意思是说改一次就不能改了吗?

随便改,就是类似寄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改,就是类似寄存器。

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硬汉老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改,就是类似寄存器。

熔丝位是烧一次的哟,烧成1就烧不回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丝位是烧一次的哟,烧成1就烧不回来啦

谢谢大神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熔丝位是烧一次的哟,烧成1就烧不回来啦

差点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