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1050] i.MX RT和 i.MX6UL的区别

楼主(2018-05-19):
官方的文档说明:

网友A:
RT看起来就是在6ULL基础上,把内核及相关的外围替换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看起来就是在6ULL基础上,把内核及相关的外围替换了一遍

部分外设是用的他们自家的KXX系列MCU。

我对比过他们的以太网寄存器,差不多,几乎一样。

网友B:
硬汉,你可以看看6ULL的ENET说明,这完全就是复制粘贴啊,kinetis系的ENET,虽然也是一样的外设,但至少文字说明是有差别的。毕竟都是同一个厂家的东西,每个MCU的外设都重新开发没什么可能。然后再粗略看看整个RM,就发现RT根本就是6ULL的RM小幅改动弄出来的嘛。
其实仔细看那些文档会发现,这两个RM里面都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例如烧写fuse的时候说明里面的HW_DIGCTL_MICROSECONDS。这玩意是I.MX283里面的时钟外设的寄存器!!!

其实一开始知道RT从6ULL换个核处理,就有点心慌了,因为之前I.MX6系列出过裸机SDK,但是最后被官方抛弃了。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细思极恐啊。

网友C:
要是IMXRT也支持NEON就牛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你可以看看6ULL的ENET说明,这完全就是复制粘贴啊,kinetis系的ENET,虽然也是一样的外设,但至少文 ...

是的,有些错误的确比较明显,比如RT参考手册里面会有L2 Cache。只能等后面升级完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IMXRT也支持NEON就牛死了!

支持了NEON,ARM的那个高性能计算库估计都能刷了,的确是更加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IMXRT也支持NEON就牛死了!

估计可以去ARM家喝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