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还是关于STM32F407单板的虚拟串口

楼主(2018-05-19):
老大能直接给一份可以在STM32F407上面可以用的虚拟串口不?

我从429-V6单板上把文件复制到V5上面还是不能用的。已经替换了\system_stm32f4xx.文件。但是好像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A:
2018-07-19更新

V5虚拟串口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C4%E2%B4%AE%BF%DA

V6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9%C4%E2%B4%AE%BF%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7的暂时没有精力做了,等后面有时间了我配套个

好的  现在项目里面要用的串口太多了。。。F407的刚好用完,没口给我调试了。
以后可能还需要输出程序信息,就只能用usb扣了

网友:
用Segger RTT呀,不占用多余的IO口。结合一个tcp转串口的软件,原先的串口上位机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B:
自从RTT 出来后,用硬件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的方式用的少了一些。但是这个RTT需要连接电脑,也是很烦的,我有几个板子都是上机调试,机器无法肉身靠近的,烧录器要扯一根十几米的线没试过。我现在是在板子上连了一个蓝牙,通过这个蓝牙实现调试信息输出,所有这些都在手机上操作了。后边其实想做一做通过蓝牙做固件升级和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现在项目里面要用的串口太多了。。。F407的刚好用完,没口给我调试了。
以后可能还需要输出程序信 ...

调试的话,看我做的RTT教程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V4,V5,V6板子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话,看我做的RTT教程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77&extr ...

其实还可以用jtag的那个调试打印的。
总体感觉调试还行,当设备在网络运行了  这样的方式就不太好了。
才想用usb虚拟串口 这样显得高端一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RTT 出来后,用硬件串口输出调试信息的方式用的少了一些。但是这个RTT需要连接电脑,也是很烦的,我有 ...

这么吊

这个调试的是后期吧。后期维护可以这样。这个也在目前的计划中,直接用个串口的透传功能
后期可能直接将调试数据上传手机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还可以用jtag的那个调试打印的。
总体感觉调试还行,当设备在网络运行了  这样的方式就不太好了。
...

使用RTT可以随时链接的,非常方便的。

网友(2018-07-19):
V5版本的虚拟串口例子已经制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C4%E2%B4%AE%BF%DA

网友(点评):
太牛逼了。。。我的设备刚好做好,准备试试看~ 楼主果然霸气~、最近电脑死机返修了。好久没来了。 刚过来就是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07-19更新

V5虚拟串口例子:

佩服佩服~

果然是技术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话,看我做的RTT教程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77&extr ...

低估了  RTT的能力了。。
一开始还少一位RTT是 RT-Thread 操作系统。
原来是 下载器JTAG的厂家。这个抽空研究下~ 哈哈~

不过有串口还是爽一点。以后产品交付了,如果有问题,直接用串口监控还是方便些不用拆开机箱

网友C:
USB能虚拟出来多个串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能虚拟出来多个串口吗

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推荐SEGGER RTT了,可以多端口,更方便: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能虚拟出来多个串口吗

在103上面我虚拟过4个独立的串口
407才开始研究,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还需要点时间分析下 异同